[家电] 12V/20W足球石英台灯该为5W/6500KLED台灯

楼主(2019-03-28):
12V/20W足球石英台灯---发热量较大,隔热玻璃还是挺烫的,之前拆LED灯泡留下的小灯芯可利用,动手改之。。。。。。

12V/20W足球石英台灯

两档开关6V、12V

纸标

隔热玻璃罩

12V20W标记

地线标记???

拉杆升降

12V/20W石英灯

点亮

石英灯插座----两个拉杆当导线

变压器

找两个笔杆套住裸露的拉杆----为安全

握笔套套住上端

完成后

带塑料壳的废变压器当配重

连线

废镇流器接线端子

小灯盘土造插头

加个外套为安全

固定卡子

卡子与灯芯3mm螺丝连接

灯芯归位

与玻璃罩有一段距离

完成

点亮展示

台灯归位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改得好,再也不怕烫着了

曾经也有个拉杆的,灯头塑料熔化,底座就被偶用到放大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好,再也不怕烫着了

曾经也有个拉杆的,灯头塑料熔化,底座就被偶用到放大灯上 ...

原来一不留就会被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