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与测】坛友福利来的21V电池包,都舍不得拆散了

楼主(2019-03-28):
坛友福利来的,关注的坛友都知道,好东西早已抢光就不贴链接了
10只三桑电芯的21V电池包只要20大洋,就是快递费贵了点,合计下来单电芯也不到4块钱,划算
前几天就到手了,充电花不少时间

外观看着挺新,应该是没使用过的

槽位挺多

但仍是常见的3插片

拆掉4颗螺丝开壳了

插片均为双簧
电芯是三桑的动力型18650,容量1500mAh
棒子本部生产,日期看不懂

插片不吸磁铁,铜的

电芯包
电芯2并5串,共10只

快1斤重了

导线上有标记SI,硅胶线?
比较硬,估计线径较粗

底面全是保护板

5串的保护控制芯片:凹凸电子(O2Micro)的OZ8953
话说这中文名挺有意思的哈,估计型号的OZ也是O2的变形

芯片简介

典型应用电路

这个估计是充电保护的MOS

放电MOS,IR的,3并

并联的电流采样电阻,3毫欧

这个P+P-间的快恢复二极管怎么像是手焊的?!

取出电芯包的底壳

全家福

楼下测试

楼主:
先测端电压
偏低了

测试每组电芯电压,3.3V
估计是存放太久,电跑得差不多了
但一致性很好的样子

感温头应该在保护板和电芯之间

实测电阻,估计是10K的

充电测试

内阻125毫欧,应该是这个充电器不准

一晚上充入的电量

几组几乎一样

放一天的电芯电压也下降不多

没测放电容量,按充入的容量算,估计容量有1200mAh
可能是放久了的原因,多循环几次,容量应该能恢复
撸来是打算换锂电钻电池的,拆开看后又不忍心了,先放放

网友A:
哈哈,没编辑完,卖楼卖楼
话说点焊的镍片拆下来有什么诀窍,我使劲拽电池底子都快鼓起来了,还拆坏了一节,漏液了。听说要转着圈拆,是这样不?元首大大

网友B:
那个神秘包坛友吗?

网友C:
坐看更新,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D:
你们都是大款,我还是默默的等啥时候倒贴200包邮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编辑完,卖楼卖楼
话说点焊的镍片拆下来有什么诀窍,我使劲拽电池底子都快鼓起来了,还拆坏了一节 ...

偶都是用美工刀直接切的,断面一般都完美,就是有时候包皮会被切破

网友E:
这不正确啊!!看元首的打赏,100M都未到,怎么就超出了??

我每样败了两只回来,还未得拆,元首帮我拆了。 到时我看看电池容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正确啊!!看元首的打赏,100M都未到,怎么就超 ...

字数字数啊

网友:
撸过的来看看,还没充电呢

网友E:
估计骚版设置错误了。。。。

网友:
电池不错,元首这次又赚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骚版设置错误了。。。。

也有可能是其他帖子里的打赏数目比较大,加上这个帖子里的就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神秘包坛友吗?

不是,是给广大坛友送电钻、电批那个开店的坛友

网友:
看着是全新的,划算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池包的内部结构和保护板与我买的几乎一样(保护板做工似乎不如我那种工整一点),只是锂电池不同,我的是国产品牌TENPOWER,但标称容量大些,2000mAh。我本来是看到老板发的图片冲着SAMSUNG电池去的,结果买来3板一看都不是,好在比楼主这款便宜一半,没有外壳的拆了也不可惜。

不知这种电池包是与什么设备配套的,感觉留一个充放电正常的做个备用移动电源应该可以,比如为白光T12等设备外挂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看更新,恭喜楼主得宝

已经更新完了哦
偶只撸了这一个,其他放着也是吃灰

网友:
坛友开了4波车了,没一次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是大款,我还是默默的等啥时候倒贴200包邮再下手~

大婶,一定坚持住呀!

网友:
超出打赏限额了哈哈
看到电池包没入手,那个电动螺丝刀店家竟然漏发了,静静的等待补发吧,快递费确实设置的贵了点,江浙沪都要一件8块,加了几样就11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