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新完毕50+图-拆解维修一块大面板霍尼韦尔温控仪表DC1040

楼主(2019-03-28):
单位师傅换下来一块霍尼韦尔的大面板温控仪表,太贵了,买了新的国产厦门YD换上去。
坏的我拿来研究一下,看看咋回事。

拆解图在相机里,晚上再传吧。
先把维修图上传,手机还是比相机方便。更新拆机图哈
拿到故障仪表先找定义上电试机,亮屏,有戏

没接热电偶温度探头,所以显示这个代码

侧面是接线定义,见得多了

霍尼韦尔DC1040,照片怎么反过来了

首先怀疑这个输出接头有问题,因为螺丝上有电线烧焦的痕迹,外壳也受热变形

这边是热电偶和温度补偿

拆掉面板固定卡扣

轻松取下后壳,露出面板

两个一样的继电器,根据位号,确认一个是控制输出继电器,一个是报警继电器

发现继电器引脚焊盘有过热痕迹,怀疑得没错

主板这边是单片机负责pid算法和通讯,还有量程切换芯片和高精度运放

取下板子看得清楚,还有光耦隔离,与显示面板通过排线连接

显示面板只有数码管和按钮

电源是开关电源模块,加继电器模块

数码管挺不错的,下面两排是贴片LED

滤光膜没啥可说的

空焊盘是不同型号公用板子的结果,高级型号有485通讯,还有额外的继电器输出

这边是运放和模拟开关芯片切换量程

测量继电器线圈引脚阻值1.266K欧基本正常

另一个继电器1.278K欧,也算正常

但是常闭引脚阻值18.8欧姆有点偏大太多了,怀疑触点烧蚀

另一个继电器(报警输出)的常闭触点阻值正常

机柜环境恶劣,螺丝锈了

拆下来打磨一下

==================================================

先是用T12+吸锡器,手法不行,没拆焊成功,还是翻出电热吸锡器吧,
给每个焊点补上低温锡,方便吸出。

吸完的效果,五个引脚,顺利吸出4个,第五个始终不够通透。
不敢大力,还是用T12辅助吧。

拆下来两个继电器,标记上,免得弄混了

不知道这个继电器什么牌子的,百度都是广告,找到一家TE公司,好像做这个生产出口

把好的那个报警继电器焊到输出的位置,测试正常

再来拆解坏分子看看

坏分子线圈阻值正常

ON触点阻值很大,

这样测能小一点,说明夹子不靠谱啊

尝试找找库存能不能换上,发现封装都不对

放弃

暴力开拆,铜光闪闪

确实是铜,不错

线圈引脚焊接很规范

拆掉动触点,发黑了,难怪阻值大,跟预先判断的差不多

打磨之后发现触点中央烧了个坑和凸起,温度得多高

继续拆静触点,线圈也是铜,不是铝

静触点的OFF是光亮的

但是ON还是黑的,烧一对哈哈

也是一个坑

线圈不错,继续拆解

发现线圈有些奇怪,是锥形缠绕的,靠近吸合点的那头线圈多,可能这样磁力更强?

这样看比较清楚,那个圆头是吸合力一端

线圈保护罩通过环氧树脂连接

线圈底部是铆接的,与支架压接到一起

留下这四样吧,说不定哪天有用

这个触点会不会含银呢哈哈

完~谢谢捧场

网友A:
就是DEG的继电器嘛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大婶,我裤子都脱了,你就这样跑了????

网友C:
这个怎么没有复位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DEG的继电器嘛

谢谢捧场,哈哈,我百度搜DEG继电器全是其它广告,还以为搜错了呢,换OEG也是这样

楼主:
过奖了,运气好找到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我裤子都脱了,你就这样跑了????

。。。。。。。。。不能怪我,上午有点空就编辑了,得晚上才能从相机里把前面的照片找出来咯,毕竟不是同一天干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没有复位弹簧?

那个动触点就是自己带弹片的,不需要额外的弹簧哈

网友D:
这帖为啥还要点击“查看所有”才能看?

网友E:
不错,看起来质量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帖为啥还要点击“查看所有”才能看?

有意思吧哈哈,因为第一页还没有编辑完,照片还在相机里,晚上导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看起来质量很好

这个温控表不便宜哟

网友F:
图呢,m那也先欠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呢,m那也先欠着。。。

图传了一半,哈哈,欠着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哈哈,我百度搜DEG继电器全是其它广告,还以为搜错了呢,换OEG也是这样 ...

百度确实不好用,我找个安霸的记录仪,很多主动式安防系统的广告。谷歌的好些,但现在上不去了。继电器的触点出问题后,我一般先电钻开小孔,然后加万能润滑剂试试,再不行电磨切开一边,露出触点的位置,然后砂纸磨几下。实在不行只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百度确实不好用,我找个安霸的记录仪,很多主动式安防系统的广告。谷歌的好些,但现在上不去了。继电器的 ...

谢谢分享经验,哈哈,这个继电器暴力拆开发现故障还挺严重,无力回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百度确实不好用,我找个安霸的记录仪,很多主动式安防系统的广告。谷歌的好些,但现在上不去了。继电器的 ...

额,高手,还有给密封继电器做手术的。。。。。。。牛!

网友:
上淘宝搜 也可能会搜到

网友:
要烧烧一对,还是手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