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报告:torras图拉斯车载无线充电器(CDRZ35)

楼主(2019-03-28):
torras图拉斯车载无线充电器是一款支持10W无线充电的车载支架产品,采用重力联动感应技术,放下即锁紧。为了了解它的用料如何,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这款产品的开箱拆解。转自:拆解报告:torras图拉斯车载无线充电器(CDRZ35)
一、图拉斯车载无线充电器开箱
包装正面采用黑色背景设计,印有产品实物图。
产品支持最大10W无线充电功率。
侧边为产品概况介绍。
背面为产品规格参数。
侧边为产品主要特点:重力联动、稳固牢靠。
包装采用抽屉式设计,内盒为黄色。
产品型号:CDRZ35;尺寸:113*96*100mm;输入:5V2A、9V1.8A;充电感应距离:约4-6mm;净重:约100g。
包装另一侧印有产品概况,清楚的标示了各部分的功能结构。
包装内容:车载无线充、出风口夹头、数据线、说明书。
随机带一条Type-C的线,有尼龙搭扣绑带。
出风口夹头特写。
两边夹臂和下方底托起固定作用,采用合金材质。
侧边特写。
侧边特写。
侧边特写。
顶部特写。
出风口夹头特写。
采用可伸缩设计,以适配不同尺寸和长度的手机。
表面磨砂质感,圆圈位置为无线充电线圈感应区域。
支架底托内侧有厚厚一层硅胶护垫,有效保护手机。
两边夹臂内侧同样也有硅胶护垫,有效夹紧手机并保护手机。
支架背面印有无线充型号和输入规格。
Type-C输入口特写。
接入USB-C线,即可为产品供电。
通电后,放入手机即可自动夹紧并进行无线充电。
二、图拉斯车载无线充电器拆解
拆下紧固螺母,露出螺丝。
底托采用螺丝固定。
拆开外壳,露出内部PCBA板。
卸下机械结构。
左面是无线充电的电路板,右侧是无线充电线圈所在的部分。
支架上的齿条等机械结构特写。
无线充电线圈和无线充电电路板。
拆下线圈。
电路板和一元硬币对比,比较简洁。
取下电路板,电路很简洁。
上方是定频调压降压部分,右侧上方是无线充电驱动级,最右侧是NPO电容,中间下方是无线充电主控IC。
驱动级背面大面积露铜加锡散热。
采用上海伏达半导体10W定频调压发射端解决方案:主控SP3400,智能功率全桥NU1007。MCU+PowerStage的架构使得外围元器件极少,方案极其精简。
伏达SP3400是无线充电发射端控制芯片,内置了高精度的FOD算法, 集成了Buck 输出电压控制电路和频率精准的PWM输出,稳定的支持苹果无线快充,并强调防止任何瞬态条件。
伏达SP3400详细资料。
NU1007是高度集成的10W智能功率全桥芯片,集成了高效率的功率场效应管、低EMI 的功率场效应管驱动器、无损电流采样。无损电流采用不需要在功率回路上串联电阻,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可用于FOD(异物检测)功率测量和带内通信。PowerMOS和Driver集成在一起使得Driver和PowerMOS可以匹配得非常完美,开关损耗可以被优化到极致;寄生电感降低,EMI风险可以大大降低,从而不需要牺牲效率。IC内部集成了输入电压欠压锁定、过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和热关断等保护功能,进一步增强了整个系统解决方案的可靠性。
NU1007详细资料。
STI3471 同步整流降压,3A输出,SOT23-6封装,具有较低的导通电阻。
输入稳压及保护元件。
丝印A809。
Type-C接口采用沉板贴片。
拆解全家福。
三、充电头网总结
图拉斯车载无线充电器,采用重力联动结构设计,支持10W无线充电,使用方便。产品用料实在,PCBA与线圈分离式的设计可降低发热温度,有效缓解温升对无线充电效率的影响。
无线充电部分采用伏达SP3400主控芯片+NU1007功率全桥芯片的无线充定频调压方案,兼容苹果快充、三星快充等多种功能。同时伏达半导体也可提供SP3400+NU1007 10W定频占空比方案降低无线充电发射端方案的成本。

网友A:
抱歉啊,明显带其他网站名称、logo等等的帖子,一般不打赏,如果去掉,可以推荐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啊,明显带其他网站名称、logo等等的帖子,一般不打赏,如果去掉,可以推荐精华 ...

本就是转帖的。要求带着转自哪里的。所以不能去掉标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啊,明显带其他网站名称、logo等等的帖子,一般不打赏,如果去掉,可以推荐精华 ...

不用打赏。谢谢你了。就是感觉不错。

网友B:
10W的功率标9V 1.8A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W的功率标9V 1.8A啥意思

那谁知道。问村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