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用ARM1153e方案的优越者USB3.0硬盘盒,写入开始很慢,

楼主(2019-03-28):
2分钟后,才能达到正常速度
开始

2分钟后

测速都很正常

网友A:
刷固件
本来1153e就兼容问题多

楼主:
现在的固件是141126_A1_AB_C1,请问需要刷那个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
本来1153e就兼容问题多

现在的固件是141126_A1_AB_C1,请问需要刷那个版本的固件?

网友B:
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杀毒软件在搞鬼,最简单是复制视频,杀毒软件不扫描视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杀毒软件在搞鬼,最简单是复制视频,杀毒软件不扫描视频文件。 ...

复制视频也一样,只要是插上电脑后,第一次读写,前几分钟就象USB2.0的速度

网友A:
你那是量产固件都于数据的判断
试着把 源盘的读写缓存关了

我的源盘 是打开缓存的
所以写入是超高 然后才恢复实际ssd的写入速度
主要就是因为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量产固件都于数据的判断
试着把 源盘的读写缓存关了

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写入超低,然后恢复正常速度。
另外,原盘缓存在哪里看,如何关闭

网友:
你的低是因为有杀毒在扫描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