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8贴板TrainADJ WCmdQHalt fail??

楼主(2019-03-28):
颗粒是TH58TEG9D2HBAx9

id认全,rom已短接,toggle跳线已跳,拆焊过三次,加焊过确保没有虚焊。。。

flash共8片,所有的flash都在另一片2246en 双贴的试过开卡没问题。。。

DRAM 512M 测试过,板子是正常用的固态拆了原配的颗粒。。。

开卡工具试过多个,但是同一个工具在另一片2246en配这个颗粒开卡就ok。。。

无论勾不勾选左下角的adj fail bypass,都是报以下错误:

Chk Pretest Failed(31) TrainADJ WCmdQHalt fail.  CH:0, CE:0

无论换哪片颗粒到第一位置都是这问题,何况所有颗粒我上另外的2246en开卡完全没问题,颗粒体质没问题的。

求大佬拯救。。。

网友:
你还飞了根线

楼主:
飞的是ROM短接线,这板子没有rom短接点只有焊盘。

网友A:
呵呵,标准的土狗跳线没有摘除造成的。。。别看有些颗粒是土狗颗粒,但是默认是不能上土狗跳线的,上了反而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标准的土狗跳线没有摘除造成的。。。别看有些颗粒是土狗颗粒,但是默认是不能上土狗跳线的,上了反而 ...

哈,我试过个板子,toggle颗粒,上与不上toggle跳线都能开了用哈(板原配是Sk颗粒,拆了上Toshiba)!

网友B:
搞成这个样子即使最后开过了,也不能放心用的了,拆焊3次的板实际上已经吹了1+3*2*8次了,别看现在没有故障,一经冷却又热胀几个循环,某天就内部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标准的土狗跳线没有摘除造成的。。。别看有些颗粒是土狗颗粒,但是默认是不能上土狗跳线的,上了反而 ...

这板子一开始就是没有toggle跳线,报错Train ADJ Fail。跳上之后才有我现在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成这个样子即使最后开过了,也不能放心用的了,拆焊3次的板实际上已经吹了1+3*2*8次了,别看现在没有故障 ...

板子寿命我倒不担心,搞固态也有10+个了 还不至于这么脆弱,我这颗粒也是toggle的,请问有没有工具共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板子一开始就是没有toggle跳线,报错Train ADJ Fail。跳上之后才有我现在的错误。 ...

ADJ其实就代表有戏了,你试试adj by pass也许能过,如果报告通道那个反而是大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J其实就代表有戏了,你试试adj by pass也许能过,如果报告通道那个反而是大麻烦 ...

这几种组合我都试过:
1.不跳toggle + 勾选bypass :
Chk PreTest Fail(31)/(B3) STEP : Pretest procedure  (0x31)
ERROR : Parameter page header string is wrong!!  (0xB3)

2.不跳toggle + 不勾选bypass:
Chk PreTest Fail(31) /0x11,TrainADJFail!, See Log file
然后就是看信息,通道和ce全是0xFF

3.跳toggle + 无论勾不勾选bypass:
就是帖子一开始我描述的情况 TrainADJ WcmdQHalt fail

我现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C:
9D2H只能4贴,8贴开不过,9E2H也是一样的,这种是8die 4CE颗粒,46EN公版固件只能32Die 32CE,别想太多了

网友:
单独一片闪存开卡成功没?开卡设置 enable internai-intlv关掉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9D2H只能4贴,8贴开不过,9E2H也是一样的,这种是8die 4CE颗粒,46EN公版固件只能32Die 32CE,别想太多了 ...

这问题喵的貌似是新公版固件作妖,我看卖8贴8s2f盘的那个貌似固件是用上古的MXXXX还是NXXXX开出来的,问题是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呢?

网友:
七彩红cs150板子改的吧

网友:
感觉这板子 哪里有问题 或者哪里跳线还要设置?

也改了一块这板子 上K9HDGD8U5M 8贴

也是ADJ错误  供电改了3.3还是错 换别的工具又是别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喵的貌似是新公版固件作妖,我看卖8贴8s2f盘的那个貌似固件是用上古的MXXXX还是NXXXX开出来的,问 ...

对对对,我看到能开的基本都是最老的那种固件,Nxxx的

网友D:
有可能是新固件提高了写入速度,4贴K9PFGY8U7B闪存用Qxxx开卡比Nxxx的速度快不少。这个闪存不是所有2246EN主控板都能开卡成功的。单面贴闪存的板子不好搞,但双面贴闪存的板子没问题。楼主试试双面贴闪存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新固件提高了写入速度,4贴K9PFGY8U7B闪存用Qxxx开卡比Nxxx的速度快不少。这个闪存不是所有2246EN ...

固件试过很多个都不行,现在我拆了颗粒了,然后上了四片到一个双面贴的2246EN上面,现在蛋疼的是卡在check isp那里很久然后引起电脑蓝屏。。。感觉很奇怪

网友:
先试贴4贴,双贴不能说明什么

4贴也要检查ID是否都识别全并且都完全准确,否则你还得改跳线

顺便问问,你这个单颗粒写入性能多少?性能要是可以的话,我打算上IS903双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试过很多个都不行,现在我拆了颗粒了,然后上了四片到一个双面贴的2246EN上面,现在蛋疼的是卡在chec ...

参考下修改开卡设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