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鱼上米沃奇的马刀锯锯条质量怎么样?

楼主(2019-03-28):
看到闲鱼上米沃奇的马刀锯锯条挺便宜,淘宝博世的一根锯条能买米沃奇好几根了,米沃奇锯条好用吗?能在博世的GSA-12V小马刀锯上吗?

网友A:
咸鱼的东西最好别动。不怕哭的行。

网友:
闲鱼很多商品值得入手,当然也不能太大意,需要睁大眼睛,尽量辨别出是否奸商。楼上的谨慎过头了。

先看看卖家的信用,再看看评论,是不是差评较多,凭感觉好的话是可以下单的。再说了,锯条几块钱一根,可以先少买两根,买回来试试,行的话再根据需要多买。

我在闲鱼买的博世12v马刀锯、博世12v电磨、三星、三洋18650电芯、牧田、米沃奇12v电池壳、博世12v电池、竞拍牧田12v马刀锯、牧田7.2v充电器、松下、AEG、高仪起子机、套装棘轮扳手、史丹利套装工具、各种工具包,松下623台灯……基本上95-98%是没问题的.

当然也中招过几次,例如松下7410买回来有故障,例如某30元所谓的精密套装螺丝刀,质量稀烂,例如某电工剪刀好看不好用……

楼主:
谁用过闲鱼的米沃奇马刀锯锯片啊?有什么心得?和博世的锯条差价确实是很大。

网友:
闲鱼的米沃奇马刀锯条没用过,淘宝上的用过,相当不错,绝不比博世的差。米沃奇的马刀锯条经使用漆皮掉后,钢材表面有菱形花纹,很好鉴别,它的5035锯条锯木头的效率非常高。

网友:
米沃奇5035锯条见图片:

网友:
只有一个字‘赌’--你可懂得!

网友:
淘宝的米沃奇5035锯条9元一条,锯金属的5182锯条6元一条,也很便宜。

网友:
刚才到闲鱼看了一下,有一家5035一条,5182两条,还有两条短的,一共28元五条还包邮,确实便宜,这些要在淘宝买,加上运费至少要三十多元。我想假的可能性不大吧,谁会折腾半天搞这么多品种假货出来才赚这么一点钱?还有,看图片上的米沃奇5035锯条的锯齿,形状很特殊,无论国产还是进口牌子的,没有与之相同的,谁会单独开模具去仿造它呢?做这种假连模具费都赚不回来。

楼主:
没有型号,标记有EMT的米沃奇锯条是干什么用的?看着应该是细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型号,标记有EMT的米沃奇锯条是干什么用的?看着应该是细齿。

标记EMT的应该是锯金属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咸鱼的东西最好别动。不怕哭的行。

我买过一盒钻头根本不能用

网友:
马刀锯片便宜,

网友:
闲鱼是一个市场,至于你跟谁买,买到什么货色就看你自己了。就像你在中国买的东西,你感觉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一盒钻头根本不能用

好货真货也有。就看买准买不准,跟赌博似的,没有任何保证。买错了,后期的争辩也不少费劲。

楼主:
买点试一下先,比较比较。

网友:
马刀锯片不贵,货场来的2元一片我打包全出掉了

网友(2019-06-30):
正版米沃奇的马刀锯锯条也就那样,比杂牌的强一些。但是锯条是个消耗品。你也别抱很大希望。也就一般般吧,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淘宝正版米沃奇木锯条也就几块钱而已。
咸鱼上如果很便宜,你可以试试。反正就是二三十块钱。

网友:
我买了40多条,折算下来不到四块钱一条。这玩意看你怎么想了,就当是无牌的山寨也不亏啊

网友:
闲鱼上买不要只看最低价,也要看卖家的评价,闲鱼上评价真实,评了不能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