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机拆机,机油的机,收快乐。

楼主(2019-03-28):
机滤也是机。国产长安小欧用。最后补电,4年半骆驼45AH,也不知效果如何。换之进气滤,就一起提回家了。

楼主:
图乱了。加D管补电,充前12.2v。开始1.5A恒流。现0.4A变动。请问:电极两端电压要到几V合适??实际点,15Ⅴ吗?还是…?

网友A:
我的行驶过程中电瓶会到14.4v,你冲到这个电压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行驶过程中电瓶会到14.4v,你冲到这个电压应该差不多

我听说要适当提高点。跟内阻偏大有关系。用了4年电池,到15Ⅴ也行。我来求证的。

网友:
14.9是极限了,高了水电解快,极板硫化也快。

网友:
12V电瓶,14,5V以充满。

网友B:
你先放空再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放空再充吧

啊!放空才充?不敢,怕彻底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放空才充?不敢,怕彻底废了。

铅酸别放空,直接充就是了,不超过14.4

网友C:
长安真的是可以,自己做起来了 跟他合资的要么死了 要么半死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安真的是可以,自己做起来了 跟他合资的要么死了 要么半死不活

这才爱国啊,都说长安毁合资,自己的车倒是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