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锂电池供电已经是趋势,SIMITECH无线鼠标改软包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9-03-28):
锂电池供电已经是趋势,SIMITECH无线鼠标改软包锂电池供电。
本次改造的本体

锂电池和充电保护板
完美能塞进原来的电池仓
电池连接保护板,温馨提示,没有保护板的锂电池=炸弹
找出供电连接线
连接上保护板
里面的空间好像量身定做一样

通电工作正常

电池的实际容量
充电
充满电可以去服役了

网友:
这个电池容量太小。还不如换俩镍氢电池呢

网友A:
现在用的鼠标单节碱性电池还是挺省电的,偶就不折腾了

网友:
现在的鼠标都很省电了,改造后充电时拖着线就会影响一些使用,干电池的直接换掉就好了。这个看个人吧。不过手头有闲置件还是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B:
直供,不降压吗?

网友C:
支持折腾,但是这种鼠标1年都用不了一节电池,改充电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折腾,但是这种鼠标1年都用不了一节电池,改充电多此一举

来这里是为了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供,不降压吗?

不用降压,直接就能用,本来是就两节电池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鼠标单节碱性电池还是挺省电的,偶就不折腾了

用两节7号的镍氢电池供电,老是充电受不了。

网友D:
原来想问你电压咋匹配的,一看你是双电池供电的,好吧换个问题,我在想做一个充电座,鼠标用好了往上一扔自己充满电,有想法没?

网友:
这样的话鼠标重量也轻了,手腕舒服一些哈哈

网友:
多数鼠标是 2.7、2.8V 左右的工作电压。两节电池串联的,板子上一般是 DC-DC 降压;一节或者两节并联的,是升压。

两节串联的一般直接改锂电没问题,降压芯片的耐压多数能达到 6V。
如果用两节镍氢电池,放电平台期在 2.4V,已经偏低了,经过 DC-DC 还要再损耗一点,如果鼠标芯片是 2.8V 额定电压的,很容易就报低电量了,而实际上镍氢的电还没有用完。

当然也有新鼠标工作电压是 2.1、1.8V 这种的,比较少见。

电池能用一两年的鼠标没必要改锂电,电芯、保护板、充电电路都有自放电,特别是便宜的… 结果就是充一次电只能用几个月,而用碱性电池能用到忘了还有电池这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想问你电压咋匹配的,一看你是双电池供电的,好吧换个问题,我在想做一个充电座,鼠标用好了往上一扔自 ...

手里要是有无线充电座,手机或者电动牙刷的,可以试试在鼠标里加一个接收端,板子在某宝能买到,或者拆旧货。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用低自放。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充电电流控制好,要不然~~

网友:
居然是使用两节电池的鼠标,表示罕见。

网友:
4056的限流电阻改了没,小电池得小电流充

网友:
一年换一次电池,真没必要

网友:
居然把肉丝MM炸出来了

网友:
也在想充电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