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PCI-E被占用的情况下,主板如何支持USB3.0扩展

楼主(2019-03-28):
MATX小板无前置19PIN和后置U3,只有2个扩展插槽,一个PCI-E已经插了独显,只剩PCI了,可惜PCI只能支持USB2.0扩展
有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让它支持U3

网友:
只有一个PCI-E插槽就是无解。换板好了,反正主板便宜

网友:
不可能 洗洗睡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PCIe固态或者无线网卡的接口,有的可以转出来。
最好能上图,这样一看就知道,光说说不清。

楼主:
就是这个板子了,
华擎960GM-VGS3 FX

网友:
H61吧?换个B75就是 也就一百多 你这主板也能卖一百左右

楼主:
我自用B75,这个是给家里人用的,我有时候回去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用B75,这个是给家里人用的,我有时候回去用一下

想折腾就换,凑活就不换

楼主:
OK,既然要换的话就不折腾了,凑合呗

网友:
amd的 换吧
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