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盒子TX3 mini amlogic晶晨905W 评测 拆机

楼主(2019-03-28):
TX3 mini是现在外贸百元盒子爆款之一。和x96 mini配置差不多。采用amlogic晶晨905W四核心的处理器,内存ddr3有1G+8G/1G+16G/2G+16G可选,wifi为单频2.4g,mali-450 GPU处理器,支持4K、H.265.

全家福来一张,主机+遥控器+HDMI线+充电器+英文说明书

第一次开机有点慢。。开机向导

进入到桌面,桌面挺简洁的,上面这边大框的图标不能自定义,只有下面小图标可以添加。到时可以换成当贝桌面。

安卓7.1.2系统

谷歌全家桶、还装了一些油管、netflix、kodi等播放软件

自带了root最高权限

测试的是1G+16G的机子,没优化情况下内存占用57%,运行还挺流畅

连上WiFi看超级直播,10m宽带测试,换台1~2mb/s。基本一俩秒换台。

安装了4个软件重新开下机,开机时间用了53秒。稍微有点慢还可以再优化下。

盒子正面有LED显示屏。显示时间。设备连接状态。。

盒子两个USB接口、TF卡槽、HDMI接口、AV接口、光钎、百兆网口。下面准备拆机。

总结一下
一百多的机子,性价比挺高的。系统优化的也不错比竞品x96 mini稳定。这款盒子一般家用看看电视直播,电影,完全是绰绰有余。外贸盒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原生系统、root、没有广告。。。

网友:
刷第二游戏机系统啊,怀旧首选

网友:
自带root确实不错

网友A:
这个价位还是斐讯的p1同样905D+2G+8G做工用料都好很多

网友(2019-05-08):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还是斐讯的p1同样905D+2G+8G做工用料都好很多

不同的,这个905W主频提高到2.0G(估计可打1.5G八核S912)核显也有提升

网友:
单频wifi有点………

网友B:
什么价?给个链接

网友(2021-02-23):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给个链接

99 现在闲鱼

网友:
大神级别,太有才了,学习@

网友(2022-11-24):
咸鱼淘了个同样的盒子,还没收到货,准备上emuelec

网友:
TX3 mini是全志H616的,主贴的电路板是TX3 mini+,多一个plus尾缀芯片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