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 GN-B303U插板 USB充电板炸了

楼主(2019-03-28):
某一天USB充着电突然就“砰”了。。。。。。。。
拆开来看,USB板黑了,但原件好像又看不出哪里坏了
怎么修啊?

楼主:
现在故障就是三个USB口全部都不能充电了。

网友A:
桥挂了,保险烧了

网友B:
是不是不小心进水了,保险丝(红色方块),整流桥,开关管估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小心进水了,保险丝(红色方块),整流桥,开关管估计损坏

绝未进水,我一直放在办公桌上使用,通风干燥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挂了,保险烧了

那怎么弄呢 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C:
一面的整流桥估计是挂了,整流桥一挂,反面的方形保险估计也挂了,用表测测看吧,我刚刚开始自学维修,从图片上只能看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弄呢 是不是没救了

不会修的话拆了丢了吧,维修这个有点危险性的,带电比较危险

网友D:
这种联合体,开关电源长时间通电,电子原件质量差些,挂掉是早晚的事。你这个把USB去掉,当插座用吧。

网友E:
高压处应该有短路,整流桥,开关管,保险丝都要检查,确认无短路后灯泡大法

新手还是建议不要自己修,或者淘宝看看有无配套的电源板更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面的整流桥估计是挂了,整流桥一挂,反面的方形保险估计也挂了,用表测测看吧,我刚刚开始自学维修,从图 ...

我各个原件都还不知道怎么测呢,只是对这个有兴趣而已。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的话拆了丢了吧,维修这个有点危险性的,带电比较危险

丢还是不用,可以不用USB,就当个普通插板用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联合体,开关电源长时间通电,电子原件质量差些,挂掉是早晚的事。你这个把USB去掉,当插座用吧。 ...

不去USB也可以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处应该有短路,整流桥,开关管,保险丝都要检查,确认无短路后灯泡大法

新手还是建议不要自己修,或者 ...

好吧,我只能安装上去,不用usb,就当一个普通插板用了。淘宝了下,没看到USB电源板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各个原件都还不知道怎么测呢,只是对这个有兴趣而已。谢谢您!

2年前的时候我也和你一样啥也不知道,只要你有心学,网上搜索材料,从各种元器件的构成、作用的基础开始学起,虽然没人教进展会很慢,但是多少会对你有些帮助,我也没人教,进展很缓慢,目前碰巧只修好了3个电源适配器和一个显示器的电源板,手头上还有4个电源适配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针对你这个插座的故障,建议你先从“桥式整流”的构成和原理去了解,4个二极管构成一个桥式整流,你插座上的这个是整流桥堆,作用等同于桥式整流,2个交流输入,2个直流输出,等你看懂4个二极管构成的桥式整流,也就知道怎么样用表笔去测量整流桥堆了,或者网上搜索“整流桥堆 测量”,也许可以让你在了解桥式整流之前,先更快地了解如何测试整流桥堆,最简单的方法是先从电路板上找出两路交流输入脚,那么另两路就是支流输出脚,然后就可以测试了,红表笔接正“+”,黑表笔负“-”,不导通,反过来后,红表笔接“-”,黑表笔接“+”时导通,这样就是好的,反之则是整流桥堆击穿,那就是坏了,保险管最简单,二极管蜂鸣档测试,不通就是断了。

楼主(2019-06-29):
引用 网友C:
2年前的时候我也和你一样啥也不知道,只要你有心学,网上搜索材料,从各种元器件的构成、作用的基础开始 ...

谢谢!勉强看懂一些,我得继续努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勉强看懂一些,我得继续努力!

不会就不要弄了,里面有高压,电到人就不好了。如果不想放弃,花钱给修电器的人修吧。

网友:
这玩意还是少用为妙,还是老老实实用外置的充电头吧,都带保护的,真有问题只会祸害一个USB用电器,用这个有一下坏3个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就不要弄了,里面有高压,电到人就不好了。如果不想放弃,花钱给修电器的人修吧。 ...

嗯!我就是觉得这个太复杂了,我已经放弃自己修它了,重新装上之后不用它的USB功能,就做一个普通的插板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