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胜车充的拆解、维修和简单测试(Pisen TS-D036)

楼主(2019-03-28):
一个品胜车充,无输出,拆之。

就是这个车充。

Logo——品胜

参数,输出5V,2A。

没有螺丝,全部是粘接的,侧面有缝(原来只能看出是缝,缝隙不可见),用锋利的刀沿缝切入,再别,就开了。

打开。

板子,电感很壮实。

背面。

输入电容,50V/10uF,容量不大。

输出电容,10V/470uF一只,25V/47uF一只。

肖特基,3A。

USB输出口识别电阻。

输入保险,标识F1,已断。

DC-DC降压芯片45216。

网上的功能描述。

芯片参数。

典型应用。

找一个0欧电阻,代替保险,修复。

简单测试,空载,好像电压有点低。

0.5A负载,有线补。

1A负载。

2A负载。

保护临界值。

过载,输出电压大幅度降低。

有时过载也会这样。

很幸运,只有保险断掉了,用零欧电阻代替修复。DC-DC降压芯片最大输出电流3A,只标识2A输出,并且输出足额,有线补和较完善的过载保护电路。经过简单测试,个人感觉品胜的东西还值得信赖,
谢谢围观!

网友A:
原来的保险电阻贴反了?

网友:
还是有个保险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保险电阻贴反了?

不是,两面一样,外形特别像贴片电容,白色陶瓷,估计里面有保险丝?没见过这样的保险。

网友:
这片保险电阻我也见过,有白颜色的和零欧姆,通常在一些2S两串以上大功率保护板,万一功率管击穿能有最后一道保护。也可以换耐压够的2A电流PTC自恢复保险丝电阻,输出端串联两颗廉价1W仿流明灯珠,当7V以上超压保护,有6V击穿的稳压管雪崩二极管更好。

网友:
不知道这种0欧的5贴片电阻熔断电流有多大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但是,外壳好难看。。。

网友:
USB电流表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过程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两面一样,外形特别像贴片电容,白色陶瓷,估计里面有保险丝?没见过这样的保险。 ...

保险丝不至于,我更倾向于像金属膜电阻那种,只是换了种金属,就是用激光雕刻金属膜宽度来限制电流大小当做保险。

网友:
品胜说实话这牌子还真的值得信赖,09年买了两个1a25块的小方头充电器用了5年,再在网上旗舰店买了俩2a的35块的充电器,一直用到现在4个都没坏过,当然1a的没怎么使用了。给充电宝,平板电脑,手机等充电都好使。虽然现在很多智能快充充电头都比那功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