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帮朋友修复一根iPhone数据线

楼主(2019-03-28):
朋友的数据线充电没反应了 拿来说看看能不能接起来,到手一看 老毛病供电负断掉了。
要么剪掉重新接一下吧 还能顶一阵不是。

齐根断掉的屏蔽+供电负极

咔嚓了

剪开各线头 准备对接 由于齐根断的 只能剪掉一点护套部分了。。。

对接ok后 焊接。

绕线加固

绕线后上AB胶 因为焊接处线比较脆 防止弯折断掉。

最后套热缩(提前穿入)

完工 白色热缩没有粗的了 用黄色代替

所需主要材料

end 谢谢欣赏。

网友:
换手机就有数据线了

网友:
AB胶比较硬,热缩管留长点寿命应该也长点
等牙膏哩

网友:
我的线皮老化了 直接扒掉所有皮 热缩管伺候了 现在非常好用

网友:
1.9包邮数据线

网友:
AB胶有腐蚀性,千万不要弄到导线和金属部分了,不然什么长铜绿的

网友:
4楼用全热缩管硬不硬?

网友:
苹果充电线就是外皮太渣了

网友A:
苹果充电线是败笔

网友:
修的有点难看:titter: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5459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有点难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54592

您这是重度强迫症呀。......

网友:
不如肉丝MM修复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充电线是败笔

明显是故意的,好让你用一段时间再花钱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