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903加闪迪mlc的奇葩问题,不手动reset就不认

楼主(2019-03-28):
903主控加闪迪15106,ID是45DE949376D7,对应的东芝是6DDJ,闪存是双贴,每贴4ce

这个闪存奇葩之处在于,量产没问题,但是插上电脑不识别,需要短接一下C1电容,就是手动reset一下才能认,然而认了之后跑圈,存文件啥的都没问题

有没有大佬懂,怎么弄才能让他像正常优盘一样,要不然每次需要短接C1也太蛋疼了

网友A:
C1电容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容量变小了或者焊接有问题?根据你的描述,主控上电可能有个复位动作,对电容来说,加电瞬间是短路状态,可能电容失效导致复位时间太短或者电容开路,主控完成不了复位动作,也就没法正常工作

网友B:
你可以这样,整个轻触开关引出到外壳上,然后引线焊到短接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电容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容量变小了或者焊接有问题?根据你的描述,主控上电可能有个复位动作,对电容来说 ...

我也觉得是C1电容的问题,改天换几个容量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整个轻触开关引出到外壳上,然后引线焊到短接处 ...

这操作有点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