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眼见不一定为实....拆一个看似正常的米沃奇M18电池

楼主(2019-03-28):
手上有几个米沃奇M18电池,以前都是用傻充充电的,前几天买了一个米沃奇原装充电器,充其他电池都正常,充这个电池的时候发现怎么都充不满,把电池插上充电器,充电器的指示灯显示在充电,红灯常亮。电池的电量指示灯也亮起,看起来都是在正常充电,就是充不满,把充电器插上功率插座,看到整机功耗才2.7W,除去充电器本省待机功耗,几乎就没有充电。

楼主:
拆开电池,内部没有泡水锈蚀的情况

楼主:
测量每组电池的电压和内阻都正常,一致性也不错!就是不能充电,难道是电池的保护板坏了?

网友:
做个比偶今天发那个国产电池包好多了
木牙膏,等送货

网友:
好表,哈哈,围观学习检测电池包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每组电池的电压和内阻都正常,一致性也不错!就是不能充电,难道是电池的保护板坏了?

可能是板子坏了,或者充电器有啥验证黑科技之类

网友:
这检测仪啥型号?多少钱?

网友A:
这个内阻测试仪可以测试12V铅酸电池的内阻么?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内阻仪是直流还是交流模式测试的?

网友:
上机测有输出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阻测试仪可以测试12V铅酸电池的内阻么?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电芯没问题,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
传说中的拒充?

网友C:
如果放电正常,就检查一下充电MOS管

网友:
通过对比,确认这个板子问题

楼主:
估计是板子的问题,准备去马云家淘个旧电池回来拆板子

网友:
能把蓝色背光换个色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放电正常,就检查一下充电MOS管

应该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内阻仪是直流还是交流模式测试的?

1000Hz交流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阻测试仪可以测试12V铅酸电池的内阻么?

可以,这个是老型号 能测直流28V以内。新型号能测99.999V以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