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比较特殊的充电器

楼主(2019-03-28):
在外面施工,看到地上有个充电器就捡起来了。
做工很山。

拆开一看,怎么有个小电池?

原来是个窃听器

网友:
再找找不是偷窥用的么

网友:
厉害了,看看能不能修好,指不定哪天这玩意能派上大用场。这个设计很棒,充电窃听两不误,貌似还可以插手机卡,估计是手机打过去立马自动接通然后就可以听到那边的情况了,不妨装个手机卡进去试试

网友:
有点意思,心术不正的可以用上哈哈

网友:
卧槽,这是谁想出来的?看样子好像sim卡内存卡都能插,通电试试能不能用?能用的话可以想想能用在啥地方

网友A:
头一次见到,内置GPS和物联网等很高级的配重。以前网上见到过充电宝也有类似的,请勿随意借别人的充电宝。

网友:
这个,高级间谍器材!内置电池,咪头,SIM卡,这就是传说中的顺风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内置GPS和物联网等很高级的配重。以前网上见到过充电宝也有类似的,请勿随意借别人的充电宝。 ...

那个主要是共享充电宝之类的吧,手机插上去会申请调试授权,然后就会盗取数据/静默安装app

网友:
黑客技术啊,

网友:
这东西是定位+窃听器....装上电话卡后可远程控制。
还有些高级点的可以摄像.....

网友:
就差个摄像头了,然后直播

网友:
你们这些刁民,背后总是说老板坏话,看老板怎么整死你们!

网友:
我去 工地上的 看来老板有内幕啊 以前见过坛里人拆过类似的充电宝  都是有秘密的人啊

网友(2024-11-07):
这种是不是酒店偷听用的啊

网友:
高科技,利用起来!插一张新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