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搞了个CE电脑,硬把树莓派塞进去了,那么这个屏幕怎么改?

楼主(2019-03-28):
塞进去的树莓派和键盘控制器

想改造的屏幕,型号是A070VW04 V0,7寸的

这是原来机子自带的板子,接口出来直接接的CPU

这是想改造屏幕的板子,芯片具体型号是RTD2660H,求改造方案,谢谢!

网友A:
你数数,你屏幕排线的针数。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数数,你屏幕排线的针数。可以改的。

60pin的,不想买驱动板,想用原来的改

网友B:
自己组装平板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pin的,不想买驱动板,想用原来的改

不想买驱动板。就有点困难。

屏幕驱动程序都是烧录在驱动板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买驱动板。就有点困难。

屏幕驱动程序都是烧录在驱动板里面的。

旁边有一块华邦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组装平板电脑?

是个小电脑 {字数补丁.jpeg}

网友:
还是要转接板的,驱动板一般是LVDS,树莓派只有私有DSI口和HDMI,也不能直接接LV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旁边有一块华邦的FLASH

这个驱动程序,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下载。

很复杂的,而且,兼容性。还有写入的线材。

你还是直接买成品板子,方便点。顺便撸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程序,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下载。

很复杂的,而且,兼容性。还有写入的线材。

成品太贵了,而且这个屏幕好像没有γ电路

网友:
看着原来的驱动板自带hdmi输入好像  查下芯片定义 给他供电试试

网友C:
原来的板子直接接CPU 可能只是用的rgb转换功能 这个芯片功能多了

网友D:
问一下树莓派怎么玩,我有一个树莓派,不知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树莓派怎么玩,我有一个树莓派,不知怎么玩

去老家找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板子直接接CPU 可能只是用的rgb转换功能 这个芯片功能多了

怎么搞?

网友(2020-06-24):
怎么不上改机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