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暴力拆解某品牌LED灯泡

楼主(2019-03-28):
拆一个看起来挺不错的品牌LED灯泡,看看里面是不是也过得去。

灯罩是玻璃的,厂家是用硅胶粘的,估计没考虑维修,直接一次性的设计。不暴力拆不下来啊!

里面的装饰塑壳也很难拆,还是得暴力解决,还好卡扣没坏,卡扣属于易进难出的,同样是一次性设计思路。

中间的大家伙是金属的,有点份量。

拆到这,难免有点小失望,里面电路采用的是最简单的阻容结构。电路板也是取不出来,同样是暴力破解。

网友:
阻容也算是比较好的阻容了,散热也还可以

网友A:
大金属散热好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金属散热好评

金属个鬼,明显是塑料电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金属个鬼,明显是塑料电镀

楼主不是说“中间的大家伙是金属的,有点份量。”
电镀的应该很轻吧,哈哈,但愿世间多一些真诚良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中间的大家伙是金属的,有点份量。”
电镀的应该很轻吧,哈哈,但愿世间多一些真诚良心啊 ...

哦,文字加在里面没看清,但是质感真的像电镀啊

网友:
家里的吊灯都是这种E14接口的,感觉亮度低,还是3色的,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挂的,但愿寿命长些。三色的至少不会是阻容的。

网友:
中间是金属的话散热还行,算是比较好的阻容了

网友:
电源不行,散热还行

网友:
电路不行,太滓了,这电路还说的过去,芯片A38586Ac,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