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带不动负载的5V1A电源

楼主(2019-03-28):
这种类似电源多,但大多是直接没输出,这种带不动负载的还是第一次出现,拆开可明显看出输出1000UF的大电容有点怀孕的样子,直接代换就好,从来没修过这么好的故障 ,这都没测量过。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牙膏木到货,帮顶先

网友:
做工一般般啊

网友:
可以,VIP电路简单,就是功率偏小
木牙膏了

网友A:
求包邮求倒贴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包邮求倒贴求赠送~

辣妹留地址社,不然怎么送,这是叫哥送货上门?

网友B:
大婶。。。。我要借一只老花镜给你才行了,这电容明显怀孕,你还用疑似二字描述,差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我要借一只老花镜给你才行了,这电容明显怀孕,你还用疑似二字描述,差评。。。。哈哈。。。。 ...

温总就是老司机,不一样,隔这么远都能看出怀孕不?是不是又开了私人诊所专门服务。。。

网友:
这破电容还有人要

网友:
带不动负载是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