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把精致的T12数控电烙铁

楼主(2019-03-28):
发帖的时候忽然想起以前看到的一个段子,和我做这个电烙铁的过程很接近,大概是这么说的:今天在街上捡了一捆芹菜,仔细一想,有芹菜就要买肉,买了肉就要有厨房,有厨房就必须要有个媳妇做饭才行,有媳妇肯定要有丈母娘,想要娶她姑娘就必须要符合人家的条件了,要有房,要有车,要有存款。。。。。。
哎呀妈呀,想到这立马就把芹菜扔了,太吓人了!!!

起因是在仓库翻出来一个索尼24v电源,做工成色都很好,体积小,很趁手,用也没什么用,丢了也可惜不如做把烙铁吧!
这么小的烙铁做出来肯定很趁手,就是选材有点麻烦,白菜的没意思,数控的板子装不下,无意间看到了一款迷你控制板,
买回来后发现又有其他的坑,显示器装正面的话其余的位置不够装航空头和编码器,接下来又是选编码器,找接插件各种想做的完美一点,就增加了很多耗时间的细节,中途也搁置了几个星期,后来刚好部门采购,顺便买了几个滚轮编码器,
抽空挖孔、打磨,陆陆续续才做完,今天抽空发个帖纪念一下

做人要精致,做工也要精致,小巧美观

为了美观选的这个编码器,可把我坑得不轻,还好都搞定了

咋样,做工还不错吧?本来想换个高级点的雷莫航空头更显质感
一想到白菜都盘成肉价钱了,还是先将就用库存的吧

尺寸真的很小:11*6*3cm,和螺丝刀对比一下

细节体现精致,挖孔、打磨、倒角,搞了怕有半小时。。。。

0.96寸的白色oled  效果看起来很不错

滚轮编码器前后滚动能加减调节温度和菜单选择

这款控制器功能还行,常用的都有,胜在体积小

一些常规设置和其他控制板大同小异

也有休眠关机等功能

编码器、航空头、蜂鸣器这些都需要飞线连接

壳子上嵌了一块亚克力和两个铜柱用来固定控制板,方便拆卸
(做好估计也不会拆了,但强迫症就是不想沾死)

编码器也不想焊死,做了个接插件方便拔插

组装过程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编码器,没有配套结构件
手工制作两个耳朵,再上AB胶,这回不好拆了

编码器长这个样子,买回来才发现架子是金属的,滚轮是塑料喷漆的,有点坑

6p引脚,下按带开关,完美替代旋钮编码器

拆出来的电源做工还不错,功率65w

外面有铝皮屏蔽罩

这是卖家给的接线图

这款作品整体还是很喜欢的,小巧趁手,编码器操作起来也很有感觉
虽然模拟的,数控的电烙铁大家玩来玩去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但新瓶装旧酒,偶尔换换细节风格也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多出一些设计感。

欢迎留言交流、评分打赏,谢谢大家

听说这款控制器是开源的,不知那个大兄弟有源码方便的话麻烦提供一下,我想把开机logo改成个人ID
因为这款烙铁是做得最费工夫的,所以想尽可能做得完美一些,知道的朋友麻烦pm我,谢谢了

网友A:
这么小的控制器,哪有卖的?搞得我都想买一个玩玩,转念一想,我已经有两套了,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控制器,哪有卖的?搞得我都想买一个玩玩,转念一想,我已经有两套了,还是算了 ...

迷你版的,淘宝就有,这款小一些做成品出来会更紧凑

网友:
电源好,编码器好,手艺好。时尚,性感!

网友B:
貌似大白菜的,数显的还是有点贵了

网友:
这是把原来的内脏换了吗?
一直在想原来的内脏那么紧凑,怎么又放进去这些的

网友C:
这个手工确实好!做出来整体外观有工艺品的感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工确实好!做出来整体外观有工艺品的感觉。强!

做得不好心里不舒服,所以就尽量做得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大白菜的,数显的还是有点贵了

白菜盘出肉价钱,板子就是六十多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得不好心里不舒服,所以就尽量做得好一点

估计醉心于技术的人都是这样-----别的不懂的人认为我们有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醉心于技术的人都是这样-----别的不懂的人认为我们有强迫症。

做人要精致,做手工diy也要精致哈,心里舒坦才重要

网友D:
我做不来  我只有24V6A的电源   谁能做一个成品卖给我  我插上电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不来  我只有24V6A的电源   谁能做一个成品卖给我  我插上电就能用

你可以直接上淘宝或者咸鱼,有人出售做好的成品

网友E:
佩服开孔开的这么好,怎么做的,能不能说说细节

网友F:
干活漂亮。程序是“金向维”坛友的

网友G:
手艺不错,小巧精致

网友:
里面的导线,换上耐高温的硅胶线啊,更有逼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佩服开孔开的这么好,怎么做的,能不能说说细节

一把美工刀,一把小锉刀,先开出大致的孔,在慢慢精修,慢慢打磨,只要你想,就可以做的精致,耐心一点,多花点功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活漂亮。程序是“金向维”坛友的

我只听说是小王同学,还不知道是论坛大神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艺不错,小巧精致

谢谢你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