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岩琦+澳兹姆35W;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改插头完美升级氙气大灯~~

楼主(2019-03-28):
原厂大灯欧司朗H11 55w灯泡,LED时代后,黄光就接受不了了。 找LED神友买了岩琦35和澳兹姆安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到手开始研究;

氙气灯,第一次玩。LBS是啥标准? 据说是5500K。

安定是澳兹姆

改灯就烦这玩意吧,不是换个灯泡就完事儿的。 安定要有位置存放。

这也是自己搞的原因,改灯的不一定会细致研究放哪。

这样的散热设计。

还一个方块的类似启辉器。。

氙气灯泡,这是第二次见,之前见过雪莱特的,灯珠内固态粉末要多些。

这对儿灯泡要比安定贵。 不知寿命如何。

H11接口

灯珠灯芯固态粉末

在研究线都是什么玩意。

这是找朋友要的大灯总成,拔出灯泡对比。

欧司朗H11 55W 用60瓦的开关电源竟然点不亮。。。。闪啊闪。。。。。。。

试氙气了。秒亮是可以,但慢慢变色。
灯珠内氙气固态慢慢升华为气态。物理的转换过程,需要时间~~

正常了,色温看着比较舒服。 不错!!!  比之前雪莱特H11 6500K要舒服的多。

熄灭后看见粉末变化

开始试灯。
左边是雪莱特H11 36w LED,右侧是原厂欧司朗H11 55w灯泡。

换氙气是因为LED坏了一个。。。。。。。。

开始换!

我去, 插头竟然不配。。。。。。

找朋友沟通了下,说没有配套插头的安定,都这样。。。。。。。
这是什么操作。。。。。

没办法,插针上!!! 试试灯再说。

点亮正常。

看出区别没,确实35W的氙气效果要亮。色温看着要舒服。

瞧瞧,这一串儿。。。。。  要研究怎么改线和固定安定了。。。

没办法得研究。。。。。

就应该这样直插在原灯座上。

大灯总线上这也不行啊。。。

隔几天,想到了直接用雪莱特LED的灯线。

测测氙气灯的功率电流,我去6.73A, 启动电流也太大了,算下要80W 啊

稳定后,4A,也就是50w。。。。。。。35W的灯泡,实际带安定,要50W,功耗与原厂灯泡一样。

看看这插头,就是差那些。这叫什么插头???

开始拆安定。

不错! 还是比较好动手的!!  欣慰!

拆卸

拆LED

献身灯线。

接好了。

破费特!!!

可以了。

比量如何固定了。

就是这个插头。

另一侧也拆下了,准备要LED的灯线。

雪莱特LED  垃圾。。。。。。。

搞好了。

两条多余的线。

绝缘。

破费特!!X2

加班连夜。

这样算比较完美了。

对比原车灯泡。

正品3M胶固定。造型看着完美。满意!!!

搞好一只! 亮度没那么太夸张! 这个已经满足够用了。

另一只找时间继续!!

完成

网友A:
你用白光啊!有雾1米都看不清。

网友:
光色怎么这么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白光啊!有雾1米都看不清。

熱心會員 近光喜欢白光的,远光没动。雾天不多。  比原来LED应该好。

网友:
换个灯花了几天啊,比较费时间

网友:
楼主终于放弃LED了哇

网友:
还好是软胶,不然抠起来费力

网友:
这车灯折腾不少时间了

网友:
应该有针对车型专用的吧,接头也是匹配的,安定和后盖做成一体的塞灯后面

网友B:
你这个装了透镜么,发现你这个切线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装了透镜么,发现你这个切线也不错啊

原装原车的透镜,只换了近光,够用了。

网友C(2019-09-20):
氙气灯的插头叫9006接口 雪莱特本来就是垃圾一个 还不如石栏 岩琦的原车带透镜的适配的型号的灯泡 发光点比较准 切线清晰 澳兹姆号称启动快 其实真的不行 白电或者海拉3真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氙气灯的插头叫9006接口 雪莱特本来就是垃圾一个 还不如石栏 岩琦的原车带透镜的适配的型号的灯泡 发光点比 ...

研究的不多,不想动大灯壳体,岩琦、雪莱特之类的有H11接口配套货省事儿了。
岩琦启动是要点儿时间,LBS亮度还行,够用了,耐久度不知道了。
看氙气灯泡发现岩琦的冷态下粉末比 雪莱特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白光啊!有雾1米都看不清。

保留雾灯啊 没毛病

网友D:
终极改灯是开灯换双光透镜,原车的反光碗吃不消氙气灯的热量,很快会老化的。当然,双光透镜也会老化,相对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极改灯是开灯换双光透镜,原车的反光碗吃不消氙气灯的热量,很快会老化的。当然,双光透镜也会老化,相对 ...

老化是指?镜组还是灯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化是指?镜组还是灯壳?

反光碗会老化,上部会发雾,会对近光亮度有影响。

网友:
启动电流大呀,稳定后一般也就3A,一般35W安定刚好的

网友E:
既然用了LBS,不上白电装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用了LBS,不上白电装可惜了

弄氙气,我这也是入门级了,以前没搞过。
有车友帮拿的这货,岩琦的氙气灯座规格等我没用过,没见过,估计跟你说的电装、小糸安定不能直接连接吧。不能直接用就费劲了。
你说的白电装、小糸是一个东西? 小鬼子东西还是不错的。

刚搜索:
白电装贵,黑电装便宜.白点装用的是D2S灯泡,黑电装用的是D4S灯泡,这2个灯泡不能互用.白电装相对黑电装来说启动快点.白电装所适用的D2S灯泡市场上相比黑电装的D4S灯泡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