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广告灯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9-03-28):
朋友送的一块led灯,朋友说原来是用u盘插进去用的,现在U盘不见了,请教一下懂的朋友。led灯箱是有长4块灯板宽2块灯板组成的,每一块灯板有横32颗灯珠,竖16颗灯珠,灯珠之间的距离是10mm。我试过用广野的控制卡软件编辑U盘后插进去有显示识别到U盘数据加载但过一会还是显示我朋友以前留下的字,没办法显示我编辑的内容。麻烦坛里懂得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慢慢找软件吧,如果软件正确就可以改,以前捡到过一块,上面有厂家的,找了软件结果软件里没这个型号,不过试了其中几个型号也可以正常用,也是u盘改字的,可以看看板子上的丝印,可能可以找到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