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廉价电子钟耗电厉害,直接改了锂电也不知会不会走不准

楼主(2019-03-28):
家里的廉价电子钟电池换了也就两个月左右又没电了,打开电池仓漏液严重,打算干脆改成锂电,也不知到底行不行。拆下的电池串联测量电压才1.4v左右,就这样都有显示,锂电池的电压工作范围直连应该没问题。反正廉价货,改了再说。

电池仓三节7号电池位有漏液,照片没拍好漏液看不太清。

拆开后看到要塞18650必须掰坏固定液晶屏的塑料,液晶屏下方那个空隙勉强能塞下BL5c电池,干脆用Bl5c算了。

取下液晶屏看到背面的开关板

上面的主板部分

扒光BL5C,拆下原装保护板,做好正负极记号以免接错,左边是准备换上去的充放电保护一体板。

原本想在后壳开孔充电,后来觉得一是固定充电板麻烦,二是破坏外观。
所以综合考虑,决定干脆在电池仓开孔,把充电板扔到电池仓,充电打开电池仓盖就可以。

焊接过程很简单就没拍了,保护板一头的正极容易碰到电池仓负极短路,用电工胶布稍微包了一下。
这是红灯充电中...

充满转绿灯了。

充电板在电池仓能轻松盖上电池仓盖

最后来张工作照

不太会编辑,有张焊接好测试的图跑到最后去了,大家将就看看
听说电子钟改锂电会走时不准,也不知道我这样改会不会有问题,先用用再说吧。

网友A:
也有类似的,走时不准,偏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类似的,走时不准,偏快

我这个之前用的碳性电池,非常准,不知道改了锂电池后会不会变

网友B:
碳性的过放必须漏啊,好一点的碱性就不会,烂的漏了腐蚀很厉害,聚能环就属于烂的
话说回来一节碳性也得有500mah吧,碱性能上千,这改一节BL5c,半个月就得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性的过放必须漏啊,好一点的碱性就不会,烂的漏了腐蚀很厉害,聚能环就属于烂的
话说回来一节碳性也得有5 ...

可能吧,刚改好,先试试看能用几天。

网友C:
也没顺便量一下工作电流,这货是对电压要高呢,还是工作电流大!

网友D:
液晶显示的能有这么耗电吗?放电池应该最少能用一两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没顺便量一下工作电流,这货是对电压要高呢,还是工作电流大!

真还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显示的能有这么耗电吗?放电池应该最少能用一两年啊

估计是因为晚上开了感光,夜里通宵屏幕亮着。
顶上不是有个光敏电阻吗

网友:
用过DS3231的表你就不会喜欢这等表了,那真是一个准。

网友:
我有个用纽扣电池的这种电子表,换了100mah锂电能走一年半

网友E:
走时不准,换过晶振也不行。我也是这么改的,我没有加充电板进去

楼主:
你那个也太厉害了,100毫安一年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时不准,换过晶振也不行。我也是这么改的,我没有加充电板进去

我这个目前才一天还看不出来

网友:
给孩子也买了一个,太耗电准备改还没动手,看看您的效果

网友:
过了这么久,测试出来准确度了么?

网友:
我的那个电子钟以前一个月会慢一两分钟,后来直接换成电脑主板上的南桥晶振。走时准了。又把夜间背景灯用的LED去掉一个并关闭环境自动感光。到现在一年多了没换过电池。

网友:
楼主的和我家的一样,我已经改过了,用了一段时间了,效果很好很强大。带夜光功能的,上一次改过后用到今天,没有再充过电,电力杠杠滴的。效果很赞。

网友:
樓主有萬用表嗎?實測一下電流數據計算一下唄。

話說電芯不應該扒光了的,容易短路。。。。

网友:
早改成了锂电的了,没用的手机电池放一块进去,充一次电至少能用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