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超薄笔记本电脑用HDMI线接入后, 超薄本的音频就没有声音输出了吗?

楼主(2019-03-28):
如题:最近遇到 一台超薄笔记本电脑 与 投影仪 连接 后要 用外置音箱  播放在线网络视频的问题
超薄笔记本电脑 都没有VGA输出接口,  只有 HDMI高清输出口, USB口, 音频输出口, 投影仪常见的接口 为 VGA输入口

我以前只见过一位女老师 自带 USB转VGA接线,用于 连接 投影仪 VGA数据线,PPT教学。
但现在好象更多的看见 : 使用 HDMI 转VGA接线, 用于 连接 投影仪 VGA数据线,PPT教学。

因为 超薄笔记本电脑 与 投影仪 连接 后要 播放在线网络视频,使用 HDMI 转VGA接线,超薄本与投影仪连接正常, 投影仪放出了  超薄本上内容(双屏显示),
但放在线网络视频时,却没有声音?这是为什么呢?

我拔下 超薄笔记本电脑 连接外置音箱 的 音频线,想判断一下是  外置音箱 坏了,还是 超薄笔记本电脑 的问题? 结果 单独用 超薄笔记本电脑 放在线网络视频 仍无声音。
我不知什么原因了, 想换一个台式机 试一下,免得耽误教学。  当我拔下 插在 超薄笔记本电脑 上的 投影仪VGA线 时,发现 超薄笔记本电脑 居然有声音了。

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因为  HDMI高清线 一根线 能同时传输  音频和视频 信号,当超薄笔记本电脑的HDMI 接口 有HDMI高清线接入后, 超薄笔记本电脑的音频输出口  就没有声音输出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以前的AV线都是3根,其中1根为视频线,另2根一根为左声道 音频线,另一根为右声道 音频线)

请问各位老师,我的理解对吗? 是否是 因为 当超薄笔记本电脑的HDMI 接口 有HDMI高清线接入后, 超薄笔记本电脑的音频输出口  就没有声音输出了?

是不是如果  超薄笔记本电脑 与 投影仪 连接 后要 播放在线网络视频,就不能用  HDMI 转VGA接线? 必须使用 USB转VGA线?
超薄笔记本电脑与 投影仪的VGA数据线 相连,用 USB转VGA接线,会遇到哪些奇怪的问题呢?还是用 USB转VGA接线,就不会遇到问题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HDMI可以传输视频和音频,你在电脑音频设备里选择从电脑声卡输出音频

网友:
在右下角扬声器图标那里选择一下设备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声音那里是可以选择输出设备的
我的笔记本是5370,使用HDMI转VGA,选择输出设备为电脑默认设备时,输出的声音有背景杂音(电流声)干扰,很严重的干扰,拔下转接器就没有了
不知道HDMI转接带音频口的是否同样如此
USB-type C 扩展卡(没有音频口的)带HDMI的,同样有背景杂音(电流声)干扰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应该可以在音频设备输出选项里单独设置音频输出,可能会因系统、配置不同略有差别,你试试。

网友:
。。。HDMI本来就对应一个声卡设备,楼主太少用HDMI火星了吧,HDMI电脑显示器屁股后面有一个耳机插孔,相信投影机也有,从那里可以获取比电脑声卡质量好的音频,快去连接吧

网友:
笔记本要有蓝牙   你可以  蓝牙音箱
USB转VGA线 好像没有这种线        应该是USB转 想打印机接口的线   在笔记本上安装 软件就开 视频了      爱普生  投影机 就可以

网友:
需要指定音频输出为非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