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教!求推荐一款可做系统引导的U盘

楼主(2019-03-28):
望大神推荐一款有量产工具的64G或128G的U盘做维修引导用的。谢谢。
最好附带量产工具,谢谢了,本人比较笨,好多贴子对不上号。谢谢

网友A:
我是从论坛里买的10元包邮的16GU盘 ,刚好能装3个系统镜像 速度还不错,最低速度还有8M每秒

网友B:
3257这主控做pe盘就行,虽然是2.0接口但是兼容性很好,可以买颗粒和主控自己做。想用USB3.0的可以试试3267:lol:

网友C:
数码之家优盘,你的优选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论坛里买的10元包邮的16GU盘 ,刚好能装3个系统镜像 速度还不错,最低速度还有8M每秒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之家优盘,你的优选之家!

好的,谢谢,就是不知道链接,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57这主控做pe盘就行,虽然是2.0接口但是兼容性很好,可以买颗粒和主控自己做。想用USB3.0的可以试试3267: ...

不行啊,属于手残党。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属于手残党。谢谢你

我这有3267的u盘,32g的,可以看看我的咸鱼

网友:
引导?是说把安装光盘量产到U盘?我用iphone 6的拆机16GB海力士两片加3267AE板子做的U盘量产了win10安装盘.剩下的空间放平时用得多的工具,还不错.成本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