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耐杰(魅色)充电器USB口冲3.8V锂电

楼主(2019-03-28):
耐杰充电器(与论坛魅色单口的一样),可以冲多种电池

一个microUSB电源输入接口,一个USB母口(这是当充电宝输出的,这功能基本没用)
3.8V锂电池基本都是方形的,改这个口做输出吧

拆开

取下电路板

将USB母口电源两极取脱离电路板

用两根线接充电输出两端

用点胶水加固下

装还原

用鳄鱼夹做根充电线

买来的这夹子线根本没焊接,自己焊接下吧

一短一长,减少短接的几率吧

一块小米电池,这就是3.8V的,一般4.2V充电器充不满

连接充电器,夹上电池,插入刚改的USB,按击按键,使蓝色指示灯跳到3.85V处(冲这电压的需手动选择)

开始充电,一切正常

这充电器当充电宝确实很少用到,这样弄,对异形电池充电很方便。

网友:
夹子要预防短路。

网友:
测21V电池包时偶也想过这样改,但还是加个3.5的DC座算了

网友:
我有的是三星900ma火柴盒,用夹子异性电池也可以。

网友:
3.8V的充电器不多,这样改挺好

网友:
不错,看起来应对异性管用

网友:
改的好啊,功能更强大了。搞个 万能充的夹头

网友:
改的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
加个DC母头是不是好看点?虽然那个USB口没什么用。。 也很少用它当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