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老是失灵?那是因为你不懂这些。。。

楼主(2019-03-28):
笔记本电脑键盘失灵,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谓是天降灾难啊。本来用得好好的本本,怎么键盘说失灵就失灵了呢???小编今天给大家收集几种造成键盘失灵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原因一、部分字母打出来是数字
1.Fn+NUMLOCK 切换法
我们先按住【 Fn 键】,再按【 Num Lk 】,我们可以按这二个组合键进行字母变数字,这也是最常用的方法。

2. 屏幕键盘切换法
上面的方法一如果你的笔记本不能进行字母变数字切换,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你的键盘按键有问题,二是软件兼容性的问题,这时我们就得通过另一种方法来进行笔记本键盘字母变数字,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点击【开始】菜单,然后选择【程序】,然后选择【附件】,再选【择辅助工具】,找到【屏幕键盘】,进入屏幕键盘设置,在屏幕键盘的小键盘区有一个【 NLK 键】,点击这个键就可以了,这样就实现了笔记本键盘字母变数字的切换了。

原因二、笔记本的输入法切换不了

1.   利用鼠标右键点击桌面右下角的输入法,然后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设置选项。

2.    在弹出的界面中,我们选择不需要的输入法,然后点击删除即可,之后点击确定退出即可。

原因三、笔记本键盘出现故障

1.   有的时候,我们按下键盘,会出现好多乱七八糟的的字母或数字。那可能是其中有一个键被按下去了,没弹上来的原因,这样就对键盘逐一检查排除了。

2.    尝试更改键盘驱动,通过修改笔记本键盘的驱动。鼠标单击“我的电脑” - 选择“设备管理器”找到“键盘”选项,通常情况下默认的键盘驱动是“标准 101/102 键或 Microsoft 自然 PS/2 键盘”。然后鼠标右键点击键盘驱动,在选择“更新驱动程序”选项,会出现硬件更新向导,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单击“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在点击“下一步”进入“选择要为此硬件安装的设备驱动程序”页去掉复选框“显示兼容硬件”前的小勾。在“标准键盘型号”栏中选择“ Japanese PS/2 Keyboard ( 106/109 Key )”,单击“下一步”,弹出“更新驱动程序警告”,选择“是”。“确认设备安装”窗口继续点“是”即可完成硬件的更新向导操作。然后重启计算机。

3.   修改注册表,点击“开始” - “运行”,键入“ regedit ”,打开注册表。

在弹出的注册表编辑器上找 到 “ 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Keyboard Layouts ” 仔细检查会发现以“ 0804 ”结尾的都是简体中文输入法。

打开“ 00000804 ”,可以看到右侧子项里有“ Layout File ”子项,双击打开该项,将“数值数据”中的“ kbdus.dll ”改为“ kbdjpn.dll ”,“确定”即可。我们可以将所有的以“ 0804 ”结尾的子项中“ Layout File”全部改为“ kbdjpn.dll ”,具体就根据自己常用的输入法进行选择了。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4.   如果上述操作都不能修好的话,那可能是笔记本键盘彻底坏了,那么就要更换键盘了,不过也可以购买个台式的键盘,通过 usb 接口连接笔记本来操作即可。

要是觉得这篇文章可以帮助到你,就动动手指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