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了硬盘之间拷贝数据,有无必要买个硬盘盒?

楼主(2019-03-28):
10年以前的时候,硬盘之间拷贝数据,都是把两个硬盘装在一个机器里面。
10年之后的现在,USB传输技术大大提高了,这种情况之下,在两个硬盘之间拷贝数据的话,是不是买个硬盘盒更加方便一些?

还有一个前提是:装硬盘的时候动辄打开机箱,挺麻烦的。

那么买什么硬盘盒合适呢?

网友:
硬盘盒便于携带

网友A:
要是硬盘多,用USB3接口的硬盘底座更方便,要折腾哪块硬盘插上去就行,还3.5/2.5硬盘通吃。

网友:
10年后的今天,可以花300上车蜗牛星际,接到千兆路由下开SAMBA搞个NAS,电脑上直接映射驱动器,就和直接挂电脑上一样用。抽插式的硬盘盒交换硬盘和数据很方便。

网友:
硬盘盒,本论坛就有卖,10多元一个,还包邮,我买了一个,外壳设计人性化

网友:
直接进pe就行

网友B:
这个不用问,看你是否需要就行,另外还要考虑你的经济承受能力。因为这百元左右的事情,一般人不用考虑这么多。看来楼主经济能力有点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问,看你是否需要就行,另外还要考虑你的经济承受能力。因为这百元左右的事情,一般人不用考虑这么 ...

百元,买什么配件?

网友:
如果在几台电脑之间转存数据,可以考虑网络共享、远程桌面这类的,前提是处于同一局域网。如果经常有大量数据需要转存,移动硬盘比硬盘座要方便一些。拆机复制的速度最快,就是麻烦

网友:
拆机箱麻烦,我都是撬掉一个挡片,拖出供电线和数据线,如果影音音乐什么的可以搞个nas,千兆路由,全千兆网口交换机,用垃圾主机装个kodibuntu系统,最好千兆网卡,看电影听音乐妥妥的,

网友:
有种东西,叫硬盘底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而且还能脱机直接拷贝

网友:
硬盘底座挺好的,大小通吃,移动方便,太好用了

网友:
3.0的硬盘底座就可以,方便插拔。

网友(2020-12-31):
引用 网友A:
要是硬盘多,用USB3接口的硬盘底座更方便,要折腾哪块硬盘插上去就行,还3.5/2.5硬盘通吃。 ...

请教:
1、USB3接口的硬盘底座难道不叫硬盘盒吗,是标准名称吗?

2、USB3接口的硬盘底座还3.5/2.5硬盘通吃。
IDE接口和SATA接口通吃吗,需要外接电源补电吗?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有种东西叫硬盘抽取盒

网友:
不是经常拷贝文件的话不建议买硬盘盒或者硬盘座之类的,因为质量不好的电源盒会对硬盘造成伤害,我是直接开机箱并到主板上拷贝,虽然麻烦点,但是不会损伤硬盘,当然你的ATX电源要好一点,决不能用杂牌的,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不会增加其他硬盘的磨损和使用时间

网友:
有种转接线叫usb-sata,一直在用

网友:
千兆、万兆白菜价
传输瓶颈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