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TH58TFT0T23BADE 东芝3D颗粒 SM3268AB 量产工具

楼主(2019-03-28):
dell拆机固态的颗粒
TH58TFT0T23BADE  BGA272

买了大树家的SM3268AB bga272的板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229&_u=s18seep43fc

之前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量产工具。

原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0784

有幸在一个卖颗粒的群里 认识一位高手.
帮忙合成了一个量产工具。

成功量产出119G容量。
附上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6NlIO8eXEWPT25Y0LXjo0g 提取码: jp5r
已经设置好了。直接量产就行。

网友:
路过帮顶,不玩U盘

网友:
不会这样玩U盘
路过帮顶

网友A:
朋友科普一下 你这个量产完后使用的时候速度如何?

网友(2019-05-11):
我的还是量产不过去。。

网友:
有个XG5的硬盘坏了,近期准备尝试一下

网友:
单面还是双面的呢?

网友(2019-12-13):
兄弟,我也一样的颗粒,就先问问你,速度怎么样?我还没做!

网友:
兄弟,你做的应该是单面的吧!速度怎么样,我也是这个颗粒,先咨询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04-13):
这位兄台没消息了?这颗粒你做的单贴还是双贴?3268支持4CE双贴的。这个颗粒4CE的

网友B:
我也成功量产出来了 需要跳线  不跳线提示check lnfo block fai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朋友科普一下 你这个量产完后使用的时候速度如何?

就3258这个尿性,估计写入也就50读取也就120:titter:

网友B(2020-06-05):
引用 网友C:
就3258这个尿性,估计写入也就50读取也就120

最新消息量产玩 放数据两天后 再测效验不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新消息量产玩 放数据两天后 再测效验不过

换个带慢扫的版本量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成功量产出来了 需要跳线  不跳线提示check lnfo block fail

兄弟活雷锋,受教了·!

网友(2020-09-26):
引用 网友B:
我也成功量产出来了 需要跳线  不跳线提示check lnfo block fail

为啥我开出来速度只有50到60

网友(2021-02-22):
引用 网友C:
换个带慢扫的版本量产吧

不稳3268 不是人玩的上什么颗粒都很惨  大家慎重选择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B:
我也成功量产出来了 需要跳线  不跳线提示check lnfo block fail

R44和r43都没了,没有供电?能行?

网友(2022-05-09):
从xg5上面拆下来的旧颗粒,按照楼上的方法移电阻以后一次搞定,但是读写才3X MB/s,估计颗粒也快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