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投影机维修

楼主(2019-03-28):
淘了一台SONY CX21的3LCD投影机,用了几天觉得画面黄得受不了.下了软件来测,才傻眼了,红绿信号正常,蓝色信号只有亮度较高的部分有出来,亮度较低的部分没完全是黑的.如下两张图是同个色阶信号,只是蓝色这张是把红绿信号关掉后的,这样看就很明显,整个蓝色部分过渡不自然,低亮区域完全不良,个人经验应当是色彩信号的中间一个数值对应的引脚接触不良.但是第一次玩,还是求大神指导下:这样的状况,液晶屏应该是好的吧,应当是主板有问题?那主板比较可能应当是哪一部分有问题呢?

网友A:
用手按压排线试试,不排除液晶片损坏,拆开看看排线有没有撕裂,如果购买非常便宜楼主可能成为接盘侠
液晶片不贵但是非常难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按压排线试试,不排除液晶片损坏,拆开看看排线有没有撕裂,如果购买非常便宜楼主可能成为接盘侠
...

液晶屏确认没问题,把排线够长,所以把蓝绿屏幕对调,确认过.按动板子有变化(变化也只是变好一些,还有干扰的状况),所以一定是有地方虚焊了,希望不要是BGA或通孔.改天全部拖焊一遍看看.
干扰没消除那就再对调几颗驱动IC看看好了.
确实比较便宜买的,买来也是练练手.玩够了还是不行再转手呗.

网友B:
从画面看来液晶片应该没坏。以下供参考。
一是从蓝色光通道检查,是否有灰尘在镜片、液晶片上,清灰作业试试看。
二是恐怕要进入工程模式进行颜色和白平衡项目的调整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画面看来液晶片应该没坏。以下供参考。
一是从蓝色光通道检查,是否有灰尘在镜片、液晶片上,清灰作业试 ...

之前说的已经排除这些问题了。确定板子问题。只是不确定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