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CH电路文件用PADS5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28):
.SCH电路文件用PADS5打不开是什么原因。附件是该文件。收M币, 不是我设的,是系统设置的,我第一次加附件不知道,我想改,但改不了,对不起大家了。

楼主:
怎么把下载积分M帀改为0?

网友:
为什么不用protel软件打开呢

网友:
可以使用导入功能导入,sch文件可能是protel或者p-cad画的原理图

楼主:
谢谢指点,已打开

网友A:
居然要我20mb,双倍返还,我就给你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要我20mb,双倍返还,我就给你打开

不是我设的,是系统设置的,我第一次加附件不知道,我想改,但改不了,对不起大家了。我已打开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