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W开关电源一定比460W电源耗电量大吗?

楼主(2019-03-28):
一台PC 使用的是460W 电源。使用中实测耗电量260W 。如果换上850W 80plus 电源的话。请问是否耗电量会更高很多呢?

网友:
正常来说不会 。

网友A:
大部分情况下换成850W的损耗会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情况下换成850W的损耗会略高

开关电源工作负载在额定功率的50%-80%比较好

网友:
关机后的功耗测下就不同

网友:
待机功耗一般不会太大,开机后,根据你的负载计算功耗,只是850w支持更大功率负载。功耗应该会有增加,但不是倍率增大

网友:
如果确定原来的电源没牌,大功率的有牌认证,那消耗的功率是差不多的,甚至更低。

网友:
功率在50%时效率最高,如果说日常功率不高的情况,电源等级一样的话,460的耗电低,不带显卡,不超频满载100W左右,单显卡满载200的样子,850W差距有,毛毛雨啦

网友:
肯定比原来耗电高,但是不会高很多!

网友:
你现在的低于铜牌,那就新的省电。金牌电源20%负载就比50%负载时候效率低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