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接触过蓝牙音箱维修的吗?总是自动关机

楼主(2019-03-28):
家里蓝牙的音响总是放着放着就自动关机,预设情况是不播放的时候五六分钟自动关机
但是现在有时候播着播着也自动关机
刚开机的时候能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出现关机情况之后就会连续关机。。。

网友A:
里面有锂电池的?是不是电池电量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锂电池的?是不是电池电量不行了

不是。插电的

网友:
  过热保护了?

网友B:
电池老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老化了吧?

没电池,插电的

楼主:
没感知到发热

网友C:
关机是只关蓝牙部分,还是整机无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是只关蓝牙部分,还是整机无电?

整机无电,不用蓝牙接AV接口也会断

网友D:
脱锡了   开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脱锡了   开盖看看

拆开看了下,没看到明显脱焊点..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楼主:
220V直接接上去的

网友(2019-04-27):
拆机看下 可能功放芯片 问题 一播放 芯片发热严重 就关机了

网友:
保护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9-11-29):
帮顶,不太了解蓝牙音箱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直接接上去的

那就拆开,看下主控板,蓝牙模块,功放等模块板子的供电这块,通220V后,监控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感觉也像保护之类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