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出大事了,头掉了......

楼主(2019-03-28):
灯头拧太紧,把灯珠拧掉了....
大神们,怎么办呀

网友A:
没法,一般上了螺纹胶,大力出奇迹就是这样,如果你焊工了得把基片拆下来自己再弄,正负极好搞定,但是灯珠基座散热不好焊。实在不行寄回,叫毛裤处理。

网友B:
可以焊回去,在灯板上点少许焊丝,松香多上点,把灯珠对位放好(注意正负),然后用防风火机烤灯板背面,焊丝融化后就焊住了,我自己也遇到过同样的事

网友C:
还能怎么办?焊回去啊,不然就扔了。

网友D:
你这是刚刚长时间点亮,马上就拆灯头吧!
长时间点亮灯珠的温度很高,锡都化了,你拆灯头,灯就下来了。我有一个也是这样。
打灯放到灯板的焊盘上,用打火机烤灯板下面,等锡化了就不要烤了,等冷了就焊上了。

网友E:
厉害,无损拆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一般上了螺纹胶,大力出奇迹就是这样,如果你焊工了得把基片拆下来自己再弄,正负极好搞定,但是灯珠 ...

准备寄毛裤了。手残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焊回去,在灯板上点少许焊丝,松香多上点,把灯珠对位放好(注意正负),然后用防风火机烤灯板背面,焊 ...

手残不会搞....是不是得把铝基板焊下来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怎么办?焊回去啊,不然就扔了。

准备返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刚刚长时间点亮,马上就拆灯头吧!
长时间点亮灯珠的温度很高,锡都化了,你拆灯头,灯就下来了。我 ...

主要我连铝基板都不会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无损拆灯珠........

网友F:
拆下铝基板的螺丝,上烙铁焊下两根引线,灯板应该可以抠下,灯板后面应该是导热硅脂,如果没有硅脂,等你弄坏了装回去之前涂点硅脂增强导热吧。灯板弄下来用架子固定好,正面灯珠焊盘先上点锡再涂一点松香,用马蹄头的烙铁粘大坨焊锡加热灯板底部,等烙铁从底部融化了焊锡就可以把灯珠对准焊盘正负极放上去,轻按一下对齐了就拿开烙铁,等冷却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下铝基板的螺丝,上烙铁焊下两根引线,灯板应该可以抠下,灯板后面应该是导热硅脂,如果没有硅脂,等你弄 ...

谢谢大神,回复的这么详细

楼主:
返修去了,手残...

楼主:
还有个前进C8可以用,哈哈

网友:
看来坛里说得没错,大力出奇迹

网友:
大婶,这样也能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