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和慧眼HK-Q1刷机教程

楼主(2019-03-28):
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了和官网C6H长的一模一样的移动定制版HK-Q1,于是赶紧通过网购入手一台拿回来却发现全是移动的功能和官方的C6H不是同用萤石云平台,移动的和慧眼app真的是难用至极,也罢自己拆看看能不能搞成萤石云吧,本来是想通过网上找帖子看看有没有刷成功的,结果有人发却看不懂,这个小东西难道比我修计算机还难吗?不就是刷个程序吗?编程器,热风枪,应有尽有还能难住我?说干就干!拆拆拆。首先将摄像头底座的皮套拆了。

下面一路拆拆拆

最重要的拆机地方要注意了,否则不小心能把卡扣掰断了,先慢慢翘起母口边,然后慢慢用力掰开一条缝,这时候可以用一字起,去轻轻的撬开,一定要慢慢来,不懂的请参考图片。

拆开白色外壳接着就是黑色和白色分离,一手拿着白色的部分,一手拿着黑色的部分,轻轻一拔就分离了。

下面就是里面的黑色部分分离,这个地方要看那四个卡扣是带点边微微高出来一点的那种,就用一字起轻轻用力向下按住一个卡扣,一边按一边掰,很容易就全部打开了。

最后分离球机内的主板,首先看到四颗螺丝,拆掉外部的两颗,中间的可拆可不拆(那是固定镜头的),如果不好分离主板可以拆掉,因为有的镜头加了热熔胶,不容易连主板一起分离,螺丝拆了就是分离主板了,看到那个TF卡槽旁边的那个固定防尘盖长长的那根碍事的塑料条没,没错就是它把它掰开塞到主板底下(可以一边撬主板一边塞),撬主板从TF卡槽那头容易撬起来。

最后拆开就是下面这样子的,刷程序也是这个8脚芯片。拆机OVER!

刷机编程器没有必要买太好的,就某宝那种15元左右的那种就可用,买时最后一起买编程器刷机座,几块钱,不买也行它随编程器会带一块PCB板也可以把拆下来的芯片手动焊接上。

下面重点来了,对于很多人没有热风枪只有电烙铁,那如何拆芯片呢?我相信有高手能拆下来,但也有人拆下来机器废了,肿么了,原来有的人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旁边那毫米级别的电阻或者电容给一起拆了,而且自己都不晓得!电烙铁拆芯片我想说也说不明白,所以我录取了视屏,有需要的可以在线联系我。或者加我的qq:728280813
拆开芯片装上编程器读取,会跳出“检测到芯片:XXXXX”,“芯片容量16M”,这就说明成功读取了,下面刷入你的萤石云固件就好了。

网友A:
吹flash不会损坏边上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flash不会损坏边上cmos?

理论上存在,但还是看自己的技术

网友:
搞这个还是看手艺的,一般人不建议

网友B:
原来咸鱼上的都是刷好固件的,

萤石云是需要系列号的,你刷进去会不会萤石服务器没有该设备,而无法使用远程服务呢?

除非海康自己留了后手,给移动之前,全部先注册到自己后台,然后再给移动去推广,

推广结束,用户就成了自己的粉丝与客户。

高,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咸鱼上的都是刷好固件的,

萤石云是需要系列号的,你刷进去会不会萤石服务器没有该设备,而无法使用 ...

不知道海康怎么想的,原来用户是可以通过海康申请密码重置的,后来就不行了,我估计流出来的固件要么是海康搞得,要么是高人反编译制作的,但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咸鱼上的都是刷好固件的,

萤石云是需要系列号的,你刷进去会不会萤石服务器没有该设备,而无法使用 ...

序列号也是可以改的,改了一样能用,但目前我刷C6H最新版本刷进去怎么都无法注册萤石云,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版被加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咸鱼上的都是刷好固件的,

萤石云是需要系列号的,你刷进去会不会萤石服务器没有该设备,而无法使用 ...

据说刚开始的时候客服还能帮忙重置,现在重置不了 。刷了萤石的固件能不能绑定和远程查看是个问题,不知道LZ成功了没有。

网友D:
海康这么大的厂,中国安防巨头。

这点防破解技术还是有的。包括主机补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刚开始的时候客服还能帮忙重置,现在重置不了 。刷了萤石的固件能不能绑定和远程查看是个问题,不知 ...

一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这么大的厂,中国安防巨头。

这点防破解技术还是有的。包括主机补分。 ...

说的没错。

网友:
C6H有个升级固件,拷到TF卡上插进去开机就会自动升级,不知道你这款能不能用这个办法升级成CH6?那样就不用拆闪存了

网友E:
拆下来的芯片用夹子夹住,又学了一招。

话说,固件从那里来,感觉楼主后来都没有说完。

网友F:
编程器刷进去的 底层数据咋整 比如说楼上说的序列号 没有单独的序列号 怎么注册到平台呢

网友G(2019-05-10):
引用 网友F:
编程器刷进去的 底层数据咋整 比如说楼上说的序列号 没有单独的序列号 怎么注册到平台呢 ...

看论坛上说的最新版的固件好像不可以吧,用老的估计自己改一下序列号应该就可以了吧,刚从移动折腾了一个回来,等待测试

网友:
728280813 9:47:28
我们已经是好友啦,一起来聊天吧!
我的电脑 9:47:40

我的电脑 9:47:46
请教下 用的固件
我的电脑 9:47:51
网上都搜不到
···寂清··· 9:48:06
这个固件是我花钱买来的
···寂清··· 9:48:18
你要你给20元卖给你
我的电脑 9:48:25
打扰

网友:
加了qq 要求20 r 给固件 骗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下来的芯片用夹子夹住,又学了一招。

叫你买 楼主固件 骗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论坛上说的最新版的固件好像不可以吧,用老的估计自己改一下序列号应该就可以了吧,刚从移动折腾了一个 ...

胸低,你的摄像头折腾好了吗?

网友:
刷完了固件,但是需要验证码,验证码去哪里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