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被客服坑了的59元AUX FS1605落地电风扇

楼主(2019-03-28):
现在天气热了想购入一台电风扇,刚好论坛值得买又有淘宝客推荐好多款,由于之前买了个志高的是滚珠轴承感觉很用,于是对比了淘宝客推荐的几款,问了好几家的客服都说是含油轴承(钢套),问到这家AUX的客服回复是滚珠轴承,但是描述没有显示滚珠轴承的于是再次询问客服,得到回复是双滚珠轴承,于是想了一下AUX牌子还算不错应该不会假就下单了,到手发现跟之前志高滚珠轴承的电机有区别于是求证拆开结果上当了。  电风扇质量还是不错的用料挺好就是被客服坑了有点不shuang。

问了几家都说是钢套轴承

问了这家客服是否滚珠轴承答复是,看到描述没显示不放心再次询问得到回复还是滚珠轴承才下单的,结果收到是钢套的59元懒得退了

开箱组装=======================

包装挺到位的

活动搞得挺大的,我这里的小镇去取快递时看到有4台一模一样的风扇

包装的挺到位

保修卡

自己组装

带把手的螺丝

安装很简单的

拆解=======================

组装时看到轴承跟客服说的有区别于是拆开证实果然不是滚珠的

特写

这个很特别不是上螺丝的那种

直接插的方便安装

电机参数

看到这里铁定不是滚珠的轴承,被客服坑了

钢套的虽然也不影响使用,但是问了好几家都回复含油轴承,但-=-===xxxx

转子还上了个颜色,没做动平衡这价格摆着

不是库存的

细节方面还行,用料不错

跟去年买的荣事达比较一下

这款活动价59元的电风扇用料挺好,有4档风量调节适合卧室等小地方使用还是值得买的,就是客服太XXXXXXXXXX

打完收工-----------------------

网友A:
其实客服 也不知道什么是滚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客服 也不知道什么是滚珠的吧,

我也是这样想,第一次问回复是的我就感觉有点蹊跷然后描述看看也是没有,再次询问竟然回复双滚珠轴承,无语了

网友:
其实我也不懂有什么区别

网友:
是不是跟自行车的滚珠一样?

网友:
以前的铜套轴承,比滚珠的要好。

网友:
为啥不退货?

不过这电机含油轴承的毛毡垫居然加油了,也算良心了。

网友B:
会不会是铜包铝的电机?

网友:
肯定是铝线电机,为何不退货

网友:
这价格扣掉运费,就相当于是送给你的

网友C:
佛山这家风扇厂家代工不下5个品牌的风扇的。

风扇用滚珠轴承的不多,因滚珠轴承噪音大,还有成本增加问题,

实际上含油轴承的风扇如果一天开10小时以上的话,寿命差不多一年(90天使用时间计算)吧,就是说一年加一次油就行。

反正我家用的话,应3年加一次油就行,厂家不会给加油很多的,自己加一次就加足了

细看了一下帖子,怪不得便宜来。

风扇是350的啊,

我去年5.1京东自营购了台400的风扇带摇控的才89元。

收到后气的我啊,风量很大,噪音也大,只能就这样了,当时购时多花了0.5元的退货保险费,摇控卡键,又让厂家给邮来一下摇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佛山这家风扇厂家代工不下5个品牌的风扇的。

风扇用滚珠轴承的不多,因滚珠轴承噪音大,还有成本增加问题 ...

这个贴牌风扇做工和用料还是挺好的就是客服应该再培训一下,人家美菱的客服挺棒,这价位钢套轴承必然的了。 那个志高的滚珠轴承风扇是前年半价活动买的45元包邮关了电也能空转很久,就像自行车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铜包铝的电机?

还铜包铝呢,本来就是100%的铝线,绝缘漆黄色的而已,矽钢片也很少,这电机功率也就那样,跟纯铜60W的有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贴牌风扇做工和用料还是挺好的就是客服应该再培训一下,人家美菱的客服挺棒,这价位钢套轴承必然的了 ...

,标的是60W,实测功率最高45W,只用最低档风就很大,40W功率。

网友:
节哀吧楼主,不是滚珠的也就算了,还铝线电机。其实志高的也就那样,我家里买了个志高3挡遥控落地扇,电机倒是双滚珠纯铜的,做工也还行,就是风噪太大,跟另一台老6挡遥控艾美特比吵多了,2挡比艾美特6挡还吵。

网友:
我前几年买的艾美特280多也是含油轴承

网友:
这个你没错。客服的错。!让他退一点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铜包铝呢,本来就是100%的铝线,绝缘漆黄色的而已,矽钢片也很少,这电机功率也就那样,跟纯铜60W的有 ...

刚去看价格,79价格在哪里,用料坑爹是肯定的,昨天去实体配件店,这种电机1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去看价格,79价格在哪里,用料坑爹是肯定的,昨天去实体配件店,这种电机18元 ...

前些年我租房的地方落地扇坏了,去修电器的地方35买了个电机,说是纯铜的,结果就用了一夏天,第二年夏天拿出来就坏了,拆开发现线圈接头处粉化了,明显铝线,后来去电子城买了个纯铜电机27块,而且还是轴承的,现在两年了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铜包铝呢,本来就是100%的铝线,绝缘漆黄色的而已,矽钢片也很少,这电机功率也就那样,跟纯铜60W的有 ...

个人经验,那漆包线的颜色看起来就不像是铜的。
狗屁铜包铝。铝线就是铝线,何来铜包铝之说。
颜色看起来是黄色的,原因是那个绝缘漆的缘故。也可以刷成别的颜色。
铝线电机。80%的铝线风扇电机。都是一年以内挂掉。剩下的20%,3年以内挂掉。
电机决定了风扇寿命。
什么轴承。
还双滚珠轴承。
能给你按轴承就不错了。
双滚珠,想都不用想。连铜线电机都舍不得上,还会上好轴承。NSK的轴承倒是不错。有很多柜机空调内风机电机就是这个品牌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