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U盘可以用来做什么?

楼主(2019-03-28):
请假各位一下,我手上有共有5个U盘,两个32G,2个16G,1个8G,除了拿出一个8G和16G做系统安装用,其它几个一直闲置用不到,不知道各位都怎么把手上的U盘资源给用上的?或者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好,谢谢!

网友A:
把两个32G的U盘送给我,我教你如何用。

网友:
低价卖给我

网友B:
很多用途啊,除了加密备份你觉得有点隐私的东西外,还可以做手机临时的外置存储器,
去配一根与你手机接口相同的 OTG数据线,当容量不足的时候,
可以把优盘插在上面搬移一部分暂时不需要的文件腾出空间来,很方便的。

如果优盘速度足够快的话,在上面装一个类似Windows To Go那种随身系统也行,可以在这个系统里尝试玩些别的东西,

网友C:
1、备份资料;
2、每个U盘用不同的启动工具制作成启动U盘;
3、多下载此不同版本的Gho文件;
4、可以考虑把安装版的镜像定到U盘中。

网友D:
存电影 备份手机文件 存系统安装包(win7 win8 win10 安卓 TV)存量产工具箱 256GU盘不注意就满了 在移动硬盘里再备份一下  我20来个U盘从不怕闲的

网友:
4楼的建议很实用,给手机扩容。

网友:
系统备份,手机备份之类的,可以在U盘上再次备份,并贴标注明。

我家的照片之类的,都是网盘,硬盘三重备份。

手机拍完,自动上传到百度云盘,在备份到电脑硬盘;电脑还外挂了一个不插电的盘,定期在备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存电影 备份手机文件 存系统安装包(win7 win8 win10 安卓 TV)存量产工具箱 256GU盘不注意就满了 在移动硬 ...

:shocked:256G!我系统镜像一般放在移动硬盘,U盘容量很散,不然也准备拿一个放系统,毕竟安装系统携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32G的U盘送给我,我教你如何用。

U盘太差,大佬看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用途啊,除了加密备份你觉得有点隐私的东西外,还可以做手机临时的外置存储器,
去配一根与你手机接口 ...

谢谢建议!U盘速度都不快,我电脑现在都还是USB2.0的,U盘速度也发挥不出来;手机习惯数据线直连电脑操作(始终感觉手机没有电脑操作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备份资料;
2、每个U盘用不同的启动工具制作成启动U盘;
3、多下载此不同版本的Gho文件;

谢谢,我有用USB2.0的U盘做系统盘,就是想有没有那种整合镜像,不需要来回刻录系统了

网友E:
装逼,送人,存小电影

自从入了U盘坑,现在手里20多个吃灰中

网友F:
我的U盘都是用来零时搬运文件用的,都是临时存储,文件基本上都放在移动硬盘上。不过我现在在逐渐放弃手上的U盘,开始用M.2接口的SSD加个硬盘盒当工作搬运使用,小容量的U盘日常使用的几率越来越小了,如果是买U盘现在基本上都是64G起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U盘都是用来零时搬运文件用的,都是临时存储,文件基本上都放在移动硬盘上。不过我现在在逐渐放弃手上 ...

同感,准备弄一个ssd U盘,原先的U盘容量又都不太大,就是想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逼,送人,存小电影

佩服,早些时候可能会冲动买买买,但是现在还真用不上,资源闲置也是浪费啊!

网友G:
我也是搞了几个u盘纯粹是享受DIY的乐趣,真正用的很少

网友:
多分区 量产win10 msdn安装盘
或者双光驱 一个量产安装盘 一个量产成pe盘
或者 1光驱 一个加密数据区
外加一个公开数据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搞了几个u盘纯粹是享受DIY的乐趣,真正用的很少

手残党,手上也没工具,只是觉得资源闲置浪费,得想办法用起来!

网友:
U盘就是用来吃灰的。偶尔存一下小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