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海力士漏电竟然是真的

楼主(2019-03-28):
以前一直听着玩的
这兄弟在论坛发了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98&extra=page%3D1 里面的盘都是海力士的
新机器原厂盘,放在仓库两个月就死了,海力士太强了。
另外有第三方评测HFS250G32TND-3112A这个盘,写入量没有到TBW盘就挂了:  http://xn--ssd-hz3g941m.com/?p=1307
镁光末代16nm MLC够扯蛋了吧,加上DWA这种动态SLC缓存加速,也能写入500TB呢。
把海力士的盘都拉黑了,看不懂,太牛逼
不过我手里海力士的盘不少,SH920,SC210,SC310,PC300我都有,暂时没有出问题,都经历过长期断电保存数据,海力士可能好的坏的掺着卖

楼主:
顺便做个广告,我在旧站做的垃圾盘评测,128G,写入200T,保存1个月数据不损坏,不掉速,以后可以考虑把这个作为最低标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55623

网友:
反正我与海力士无缘,拆了几十个固态硬盘都没拆到一个是海力士颗粒的固态

网友A:
大哥别引用我的帖子了,我发帖的目的是问下ssd出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怕售后随便找个理由敷衍过去;而且现在厂家还没有给确切答复,还不能判定是ssd问题,也可能是机器其他芯片 或者散热设计不好导致的

网友:
哦对了 我们公司的本装配的ssd型号 和第三方测评的型号差不多的 只是-后面的最后几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别引用我的帖子了,我发帖的目的是问下ssd出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怕售后随便找个理由敷衍过去;而且现 ...

有些时候不是颗粒出问题,跟固件也有关系。有些是可以通过固件解决的

网友:
事情发生不总是一个原因……哪有全部海力士背锅的……我也同意楼上futurestar的说法,不一定颗粒,固件也许也要背锅,事情的发生不会总是单一原因。如果当初三星不定期刷新老数据,不更新固件,下一个老数据丢失也许就有人怪三星颗粒,别再放大事情了。

网友:
早期海力士确实有问题,后期的TLC时代好像海力士漏电问题没什么新闻了

网友:
这不是神龙护体的F吗 怎么可能会挂 一定是intel的黑子使的坏

网友(2019-10-21):
拆到2片海力士漏电王,就是牙膏厂SSD上用的那款,感觉比大S的SG级别好很多

网友:
手里两个海力士的MSATA固态。全都挂了。

网友B(2024-01-11):
海力士漏电王,名符其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漏电王,名符其实

不一定的,看制程。

网友:
海力士20~14NM的2D片,3DV4之前的,都会有点漏电
漏电王就是HY20,HY16,其他的应该还行
海力士V5,V6,V7,V8都没漏电问题了,目前看来性能已经比东芝美光好了

HY16漏电是出了名的,不过我没碰过所以不下结论。HY20制程是真的漏电,UP23N上开卡放半个月就不认盘了
总体来讲要按颗粒体质来看

网友:
暂时没有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