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德国wago连接器221-412软硬线端子

楼主(2019-03-28):
德国wago的连接器,其中的这款221-412软硬线端子,又是是扳手形式。软硬线通吃,一直想拆开看明白原理、结构。

软硬线都能用

侧面剥线长度的标识

为何两侧面标识的电流数不同,20A300V和32A450V

橙色扳手打开,电线塞入

扳手闭合后电线卡住

顶端有带电测试的开口

好好研究一下顶端的材质不同

顶端的塞子撬出

部件小巧,结构挺复杂

银色部件为铜连接件

扳手打开,向前推出

连接铜片,这点厚度应该能过20A

留下了弹片

负责压紧电线

扳手打开能放入软硬线,还能压紧。以为该复杂些,实际就7个部件。

金属件在内部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电线被弹片紧紧挤压在铜片上

拆开没花多少功夫,装回就废老鼻子时间了

上面都是错误的方法,正确的是:弹片塞入扳手内,铜片套上弹片,再塞入本体。最后堵上塞子

网友A:
感觉这东西电流一大就不行了,因接触面积太小了

网友:
好东西啊。质量还早呢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东西电流一大就不行了,因接触面积太小了

这样来说,能焊接的尽量焊接,只有铝线等只能想其他办法压接,最后热缩管和电工沥青胶布等绝缘。快拆式接线端子,只能临时应急。

网友:
不用焊接,竟然能过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太高级的东西没用过,都是直接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来说,能焊接的尽量焊接,只有铝线等只能想其他办法压接,最后热缩管和电工沥青胶布等绝缘。快拆式接 ...

老脑筋了,2008年装修就用的这个。
WAGO接线端子的显著优点:
1、 安全性
最好的阻燃绝缘材料改性尼龙6.6,寿命长、不腐蚀,耐老化,耐压4KV、在温度105℃情况下任然可以正常工作。
2、 可靠性
弹簧夹持技术连接可靠,不脱落。由于紧固力可随导线粗细自动调节,因而使导线接触可靠,不受安装技术的影响。因此,WAGO接线端子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使导线连接可靠,抗振动和免维护!
3、 高效性
在使用中无需工具,一插即可,大大减少接线工作的时间,使用WAGO接线端子比传统的连接方式效率提高80%以上。
每一种产品都有安装测试孔,安装、测试、检修方便。
4、 实用性
WAGO接线端子的压线范围很宽,就接线盒用端子(2273系列)而言,它的压线范围从0.75到2.5mm2,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强的实用性。针对于空调、热水器回路使用4 mm2导线,还有压线范围从1.5到4 mm2的端子(773系列)。
对于灯具的连接,照明器具及小型电器用端子(224系列)更加优秀,它既解决了高空作业带来得不便,又解决了软、硬导线不好连接的技术难题。可以说集安全性与实用性于一身。

网友(2021-07-09):
我是wago代理,需要的朋友找我,按工程价153能535省40不868少。

网友:
装回去还能用吗?

网友:
接终端的筒灯,吸顶灯就很好.方便日后快速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