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个温控电路打扰~~~多谢大家帮助!

楼主(2019-03-28):
家里电脑机箱风扇太吵 拆开 看下是2条线那种不带调速的风扇主板不支持调速。 所以想做一个温控调速看了前辈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10423
本人电路小白。想问下我电源12V的带一个12V的散热风扇IRF740可以用其他三极管代替么?类似8550什么的。(我有NTC10K的随温度升高阻值降低,型号
热敏电阻 NTC-MF52AT 10K 5%精度 B值:3950 1%
不知道行不行。希望大家指点不要取笑我哈哈

网友A:
8550、8050功率是1W还是2W,忘了,你的小风扇多少毫安?100?80?90?,小三极管功率接近极限了,这个电路我搭过,小功率三极管很烫很烫,时间长了闻到一股焦味。IRF740就挺好啊,虽然个头大点。

网友B:
几块钱包邮买个3线的,主板设置下就好温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50、8050功率是1W还是2W,忘了,你的小风扇多少毫安?100?80?90?,小三极管功率接近极限了,这个电路 ...

您好  我手头有IRF3205   IRF4905可以替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包邮买个3线的,主板设置下就好温控了

3线的不是温控的吧   。 我看主板了是3针但是bios里面没有温控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3线的不是温控的吧   。 我看主板了是3针但是bios里面没有温控选项

3线风扇也可以调速的一般主板都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手头有IRF3205   IRF4905可以替换么?

3205是N沟道的,可以用,4905是P沟道的,没法用。3205和740的参数应该有区别,开启电压不一定是图上标的3.5V,两个的参数我也没仔细看。

网友:
IRF3205   可以替换

网友C:
这个电路用8050不可靠哦,12V,如果启动在6V电流200ma,那管子就承受另外的6V*200ma=1.2W,最少要TO220的封装的最好还固定在金属架上散热.如果用NPN晶体管那静态工作点在0.5V-0.54V,温控分压电阻要小点,把温控线性区加宽,不然动不动一点热就窜到全速转动,不爽.用N-mos管看管子特性,从1.5V到3.5V的范围之间慢慢调,线性区会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用8050不可靠哦,12V,如果启动在6V电流200ma,那管子就承受另外的6V*200ma=1.2W,最少要TO220的封装的 ...

您好  , 谢谢您的指教。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