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HOETECH无线车载快速充电器评测

楼主(2019-03-28):
  由于汽车的大量普及,围绕汽车的电子产品也越来越多,申请体验一下汽车无线充电器,这是一个设计巧妙新颖的高科技电子产品,解决了汽车导航充电的问题,大大方便了消费者。

一、开箱篇
收到论坛工作人员寄来的快递,包装不错。

二层包装,保证了邮寄过程中的意外,体现了工作人员的细微之处

产品包装盒正面

产品包装盒背面

包装背面印有产品规格参数,型号T536-S,输入5V2A、9V1.8A,输出10W(Max),无线充距离3-5mm,手机夹持范围65-90mm,产品重量93g,材质为ABS防火材料。

车载无线充电器、Micro USB数据线、万向夹具。

USB数据线

万向夹具

夹具内部有带齿硅胶片,保证了夹具的牢固性,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可以避免划伤空调口

夹具内部有硅胶片,可以避免划伤手机

产品背部有充电器的参数

产品说明书

7国语言说明书

二、拆解篇

2个工具就可以完成拆解

十字起子去掉后面的螺钉

平口起子从这个位置下手

卡扣完好无损

2个大大的焊点是充电线圈

动用焊台

中部的金属齿轮

主控IC GPMQ8005B来自于台湾凌通科技,是一颗10W无线充电主控芯片,支持10W、7.5W、5W。

GPMQ8005B是兼容Qi标准发射端的高集成无线充解决方案,它符合WPC无线电力联盟Qi规范的V1.2.4版本,PACKET(信号)解调性能高。拥有几种保护方法,以避免系统出现异常情况,如过流保护、低电压保护、过热保护和偏置保护。

GPMD3130,凌通的稳压MOS管。GPMD2130A,同样是来自凌通的MOS驱动芯片。

4R7一体电感,旁边的S47BC5是同步整流降压芯片。

USB充电口

全家福

拆解后再组装测试是否能正常充电

接下页:

。。。。。。。。。。。。。。。。

楼主:
三、室内模拟车充充电情况

使用的器材:
CHOETECH无线车载快充

力信12V/5A电源(带汽车点烟器头),保证了输入电流

佳明5V/2A车充

睿登USB3.0彩屏测试仪,使用非常方便

测试前空载

空载电压:5.03V  0.016A

放上手机,屏幕出现无线充电图标

正在充电

充电器背面的绿色充电灯常亮,表示正常充电中

此时的充电电压 5.13V,电流:1.222A  功率:6.268W

此时的充电电压 5.09V,电流:1.234A  功率:6.201W

从20%开始充电

充电时长:2小时40分钟,平均充电电流:907MA

四、小米原装充电器充电情况

由于小米充电器有5V、9V、12V输出,可以测试CHOETECH无线车载快充 9v电压充电情况
小米充电器

正确识别到9V电压

手机正常识别到无线充电器

充电器背面绿灯常亮,正常充电

充电电压9.15V 充电电流 0.66A  功率6.048W

从19%开始充电

充电到20%

充电电流834MA

充电到80%的情况

充电电流要结束之前电流下降到343ma,保护电池

充电时间2小时41分钟

充电到100%的情况

接下页:

。。。。。。。。。。。。。。。

楼主:
五、兼容性测试

小米MIX2S充电测试,正常识别,显示充电图标

背面绿灯常亮,充电中

酷派手机测试,无法识别

背面绿灯熄灭或绿灯闪烁,表示无法充电

红手机测试,无法识别

背面绿灯熄灭或绿灯闪烁,表示无法充电

苹果6S手机测试,无法识别

背面绿灯熄灭或绿灯闪烁,表示无法充电

三星NOTE4手机测试,无法识别

背面绿灯熄灭或绿灯闪烁,表示无法充电

华为老祖宗手机测试,无法识别

背面绿灯熄灭或绿灯闪烁,表示无法充电

兼容性测试:只有小米MIX2S具有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才能正常充电。

六、上车篇

安装好万向夹具

安装到空调口

手机正常识别充电

空载电压5.03V  电流 0.03a

汽车启动后,电压5.16V  电流1.194v  功率6.161W

七、总结

1.采用台湾凌阳QI标准无线充电方案。GPMQ8005B主控芯片+ GPMD2130驱动芯片+GPMD3130A稳压MOS管,属于大厂成熟的方案,产品性能得到有效保证。
2.产品配套没有车充,对于没有车充的用户或车充功率低于5V/2A的用户有可能会降低使用感知,当然这样会增加成本。
3.智能识别,无线充电兼容性不错,可以有效避免出现异常情况,如过流保护、低电压保护、过热保护和偏置保护。
4.充电速度不错,小米MAX2S手机最大支持7.5W,未能发挥产品10w的功率,合适的机会可以换具有10W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进行测试。
5.产品采用重力联动原理,手机放下后即可自动收缩锁紧,对手机和空调口有很好的保护。
6.内在方面,用料扎实,PCB与线圈分离式的设计合理到位,有利于充电器的散热。
7.产品设计新颖,巧妙将无线充电和车架结合在一起,解决了汽车的无线充电和导航架问题,无线充电很方便,一放即充,体验非常不错。
8. CHOETECH无线车载快充做工精美,装上后显得很有档次。
9.感谢数码之家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和迪奥科厂家的大力支持

网友:
评测很详细
但这个的9V快充功率也没加大呀,和5V一样的
木牙膏了,等送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何况包邮

网友:
又是10W功率标9V 1.8A,这是虚假广告吗?

网友:
车上用,无线充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如果只考虑车载,是不是用12V输入会更好一些。

网友:
謝謝分享  篇幅够长,拆解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