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百得电螺丝批。

楼主(2019-03-28):
有个百得电螺丝批充电不进,拆开来看看,拆修一下。

网友:
电压会不会大了

网友:
高一点没坏处,我用所谓的力特朗的电池(实测500MAH左右)给相机用,也就连续拍100来张,改用锂电14500,神火的实测只有190-220MAH,加个站位桶,效果比前者好不少呢,相机对电压按说比较敏感的吧,没事,电机这玩意,更没事了
话说这电池做的,看着像密帖(出处70-80后们知道)

网友:
18650的电池,一般以锂电池居多吧?应付得了这么大的放电电流么?

网友A:
我曾经有一只这样的,后来被工人永远借走了。。。。。

网友:
不给接电池保护板吗?直接这样不伤电池吗

网友:
这个方法好 更换电池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有一只这样的,后来被工人永远借走了。。。。。

永远有多远,不要说再见。

网友:
谢谢分享,可换电池好评

网友:
热熔胶打得好任性

网友:
电池筒出来的线是不是细了点,这货工作电流也有几安的

网友B:
手电筒哭得委屈极了:动不动就牺牲贡献尸体给电批~这是哪个坏淫想出的馊主意啊~@lrm888

网友:
漂亮的小电批毁容了。这种情况还是18500锂电池更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电筒哭得委屈极了:动不动就牺牲贡献尸体给电批~这是哪个坏淫想出的馊主意啊~@lrm888  ...

二师兄的记性真好
害得我翻箱倒柜滴才找到了原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7903
晚上要不要啃俩猪蹄子庆祝一番啊?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师兄的记性真好
害得我翻箱倒柜滴才找到了原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7903

确定是个坏淫了!要庆祝就要砍别人的手脚吖,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