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Z5C摄像机内置记忆电池的更换

楼主(2019-03-28):
手上一台Z5C摄像机跟随本人拍摄有10多年了,更新换代也已经升到索尼的A7S2微单,但将Z5C出掉的话又没有几个钱,另一方面本人没有习惯将购入的器材出掉,平时有小的要求不高的单子仍用这台出门干活,放置有几个月后上礼拜正好要用,拿出来一检查发觉回到原始状态了,原先设置好的数据都没了,感觉是里面的内置电池寿命到期,问了本地的索尼专业维修,要820大洋,这不是在抢钱么?太贵了,故工作完毕,正好空闲,自己把电池换了,更换中间拍了一点图片,先上传分享给大家。

纽扣电池有好多,考虑到一劳永逸,准备换CR2450的,没有电池座,网上到有,一元不到,看看快递费要10元,算了,直接焊在电池上吧

总感觉不太妥当,还是找一个电池座,但电池座只有CR2032的主板上有,干脆在没用的主板上拆了一个,电池也就只能用2032的了,亏得用了2032的,否则差点前功尽弃,先放一放,到后面再做说明

开始打开机壳,如图,控制播放面板上面有四个螺丝

手柄上也有二个

小液晶面板侧面也有二个

还有二个比较麻烦,在小液晶背面,将机器倒置,用一细长螺丝刀,找准角度,拧下

好了,到现在,可以打开机壳了,先将手柄上盖打开(否则是打不开小面板的,它是将小面板一边压着固定的)注意有一排线,小心不要拉断,本着尽量不断开排线的原则,不要把排线拉开,翘起一边,将小面板一边撬开后,手柄临时复原以保护排线拉断

接下来将播放操作面板小心往上撬开,有一排线连着下面电路板,不要硬拉,先将二边的卡扣往前顶开,这样才能轻松的将排线拉开

总于将上面板取下,看到下面一电路板,有好几根排线,仔细研究一番,有区别,2,4,二根排线有压条,不能硬拉,将黑色压条往上挑,才能将排线拉出,其余的用一平镊子平行拉出就行了

这二个必须将黑色的压条往上挑开,才能将排线拉出

排线全部拉开后,取下二颗固定螺丝,电路板总于取下,一个激动,拍模糊了,就将就的看吧

就是这种小纽扣电池,型号是ML621,已经鼓包

小鬼子做工没得说,但这个电池更换很麻烦,只能将上面压电池的压片折断,取出电池

焊上二根引线,完后用100%酒精擦洗干净,等干透后,反步骤复原

复原到所有排线连接完后暂时不要将小面板装上,这部很重要!电池座不要装纽扣电池,将摄像机电池装上开机,用万用表量纽扣电池座的电压,如在3.2V左右,说明接线无误,否则,从新检查是否接线错误

外接的纽扣电池就放在手柄这个位置,还好用了2032的电池,如用2450的话,根本放不下,用绝缘胶布包好,放在这个位置,将手柄上盖盖上,螺丝上紧,整个工程结束

检查无误后开机,所有设置完毕,将摄像机电池取出,放置2天后再装入电池,开机拍摄,里面原来设定的数据无误,索尼Z5C内置电池更换成功!
整个更换电池费用:
CR2045电池:一板(5颗)      5元     浪费一颗
CR2032电池:一板(5颗)      3元     用掉一颗
CR2032电池座:                    0元     废板上拆
人工:                                 0元
论坛需要大家维护,希望一起多发发贴,互相学习,进步,抛砖引玉,上传论坛,给大家参考。

网友:
这玩意空间有限,根本就不可能用这么大的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小电池焊接容易漏液,还是点焊或者用座子吧。

网友:
纽扣电池超级难焊接,一拉就掉。楼主技术好。

网友A(2020-03-10):
完美主义者,我选择每次开机设置时间

网友:
能拆修手表、相机、摄像机之类的,都是高手,至少都是非常细心耐心的!佩服!!!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A:
完美主义者,我选择每次开机设置时间

请问一下,z5c用记录单元直接卡上就能用吗?没看到z5c那个接口有对应的接口啊?

网友B:
Z5C用记录单元,没看到后面的接口有对应的插座啊,只有一个空的正方形接口!

网友(2024-11-02):
拆可是一个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Z5C用记录单元,没看到后面的接口有对应的插座啊,只有一个空的正方形接口! ...

用记录单元可以,我就是用记录单元,磁带不用,不过只能是CF卡,别的卡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