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igo U350 128G的U盘,谁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3-28):
有个aigo U350 128G的U盘,想量产为HDD方式,无奈不知道芯片,无法动手,用分区工具分区之后,只能认一个分区,多个工具都试了,未果,看来彻底解决还是得走量产的路线,谁知道这个U盘是什么芯片,用什么工具量产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光打字没图。没优盘电路板照片怎么告诉你方法?

网友:
拆开看或是芯片精灵检测一下

网友A:
ChipGenius  测一下看看

网友:
it天空优启通,不用量产照样中。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啦!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个人动手能力差,全金属的,不知如何拆,而且还要使用的,拆坏了没米买了,就不拆给各位看芯片了,谢谢拍个图上传给大神们看看知道是啥不,不知道也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Genius  测一下看看

看了,显示不出芯片型号

网友B:
咋感觉像黑胶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感觉像黑胶盘呢

不知道是不是,反正用工具查不了芯片型号,穷人也不敢随便乱拆,回不了原就死翘翘

楼主:
求教,原来128G的U盘,用SM3281AB量产之后变成62.4G了,如何恢复原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原来128G的U盘,用SM3281AB量产之后变成62.4G了,如何恢复原容量??

我也遇到了  最后干脆搞废了  退货了事  目前爱国者这几个型号  貌似都是3281  都没法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反正用工具查不了芯片型号,穷人也不敢随便乱拆,回不了原就死翘翘 ...

这优盘目前的工具不要折腾!会出问题!我已经玩废两个了!

网友:
3281没事别量产,你手里的量产软件跟不上厂里的版本
半年后再看看吧

网友(2021-06-16):
sm3281c我这个是64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个人动手能力差,全金属的,不知如何拆,而且还要使用的,拆坏了没米买了,就不拆给各位 ...

盲猜SM3268或者SM3281: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个人动手能力差,全金属的,不知如何拆,而且还要使用的,拆坏了没米买了,就不拆给各位 ...

建议别量产,用慧荣免量产转换工具,转换成HDD或者在量产工具中进调试模式把50改52

楼主(2022-03-26):
引用 网友C:
建议别量产,用慧荣免量产转换工具,转换成HDD或者在量产工具中进调试模式把50改52 ...

好厉害的方法,不过这个盘已经早不知掉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