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国内的奇疤接线法(电死不赔偿)

楼主(2019-03-29):
每组空开用同一颜色,怎么保证相序

用兰线当地线,想没想以后人区分多难,而且也太细了把,起码和供电线同一规格。

蓝线当地,黄绿线当火,后续遇到马大哈要出人命的

样的配电柜。同样的老板,你看这个电工干的比你靠谱多了

给墙上5孔供电,3根线一样色,你让以后维护人员怎么区分零地

网友A:
出线颜色不对,容易误判?

网友:
头一张图片一个颜色的线没有分别接到三个空开上面。而是一个颜色的线都接到一个空开上了。

网友:
这个是三相电的吧?大开关接的都是火线,浅蓝的才是零线

网友:
裸漏的是零线和地线吧。

网友:
除了照片以外,还应配上相应的文字说明,才能将问题阐述清楚,明白。

网友B:
应该指的是上庄头三色代表三相线路的各自相位,到了下面全变了,一个颜色的线里有三个相位!!!
不过实际干活的人有干活的人的想法,几路线同时走线这样不会弄错,相位问题错了任意两相对调一下就行了,并不存在触电的问题,只是没按规范来,可能会给以后接手动人造成困扰。

对于触电问题楼主小题大做了!!!应该把标题(电死不赔偿)这几个字去掉。

网友:
有啥用啥,这是天朝特色,关键是验收还能通过。楼主有啥看不下去的?

网友:
干活省事啊

网友:
真的会电死人的

网友:
我们期待有更好的美国电装方案来学习。

最好是图文并茂。

网友:
会搞死老板的,这种电工早点辞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线颜色不对,容易误判?

我认为这样配线也没问题。每种颜色的一个空开,容易分清每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指的是上庄头三色代表三相线路的各自相位,到了下面全变了,一个颜色的线里有三个相位!!!
不过实际 ...

我非常赞同。换着我,也会这样处理。

网友:
相间分色有点乱。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线路清晰,一般作业电工都会测试哪条是0线的不可能按颜色去确定的,要是按颜色那样确认估计就是电死好多人了

网友:
涉及强电这一块更应该配些文字说明,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
国内特色就是这样  颜色不对是正常的  反正一看都是火线 需要在乎颜色对不对吗  还有就是被电的你绝对不是电工  无论 干什么第一条就是验电 电都不验你就干活电死那也是你自己责任

网友:
没什么问题啊,不可能什么线路都按颜色来的,我还用四根浅蓝色线同时穿线俩俩并联使用,当然是区分了零火线的

网友:
同意LS的意见,电工在接活之后的第一件事是验电!验电!验电!不管线是啥颜色,一律先验了再说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