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位师傅会拆这个

楼主(2019-03-29):
没有见过谁修过,不敢轻易尝试下。一张是我自己机器的照片,另外两张是淘宝网的。

哪位拆过的老师指点一

网友A:
一脸蒙逼的来,一脸蒙逼的走。没个文字说明,没个全景,没有其他任何结构。只能告诉你没有榔头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换大的。

网友:
这个卡住电机,逆时针 就应该能拧下来,丝扣是倒着的。

网友:
不明觉厉,路过...........

网友:
原来6格的换成4格能用吗?

网友:
你这太笼统了,中间那个凹进去像个盖子,看看能不能挑开,下面藏个螺母

网友:
拧下来就完了呗,这玩意不用太大力量,顺时针不行就逆时针~

网友:
果汁机上的吗?

网友:
前面说的对,不是顺着就是逆可以卸的,再说有卖的就问卖的,螺纹是顺还是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脸蒙逼的来,一脸蒙逼的走。没个文字说明,没个全景,没有其他任何结构。只能告诉你没有榔头解决不了的, ...

一脸蒙逼的来,一脸蒙逼的走。没个文字说明,没个全景,没有其他任何结构。只能告诉你没有榔头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换大的。
ME TOO  ,不过也许可以螺丝刀插入硬撬一下试试,不过撬坏的几率几乎是百分之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