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根儿童手表充电线

楼主(2019-03-29):
买要二十块还得好几天,自己用洞洞板做了两个

网友:
好主意,我也来试着做一个

网友A:
不用弹簧探针,差评

楼主(2019-08-27):
引用 网友A:
不用弹簧探针,差评

没有,犯不着去买吧,我是觉得淘宝一根线30多太贵啦

网友B:
这个怎么用啊?怎么分正负极?

楼主(2020-07-31):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用啊?怎么分正负极?

量好正负极,线就不会错了,磁吸只能吸在那一个位置,两端表和充电器都有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