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电动车怎么充电比较好?

楼主(2019-03-29):
满充满放,随用随充?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数据说话,以下是针对特斯拉电池系统给出的不同放电深度和循环使用寿命的关系曲线。从该曲线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如果是满充满放,即(0-100%),则电池在深度循坏900次之后,容量将衰减至50%。而在随用随充,即浅充浅放的情况下(如75%-25%),则电池循环使用寿命达到了2500次。

所以,从这个实验结果来看,小编还是建议随用随充或者浅充浅放。

那么纯电动车怎么充电比较好?

如上面论述的,对于纯电动汽车的充电,肯定是随用随充比较好,不仅是对电池循环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对于使用便利性和用车体验上来讲,也是有很大提升作用的。

随用随充,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电池电量,从而保证在用车时,有充足的电量,最大限度的提升续航里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能源车主都是具备随用随充条件的。毕竟能够安装私人充电桩的条件相对还是挺高的,尤其是对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别得不说,想要有一个私人停车位,就挺困难的。

那么对于这部分车主而言,平时充电,怎么充比较好呢?

如果单位附近或者工作单位有充电桩的话,则每次上下班,如果有充电需求,都是可以考虑去进行充电的。回到家之后,如果没有充电桩,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随车配送的充电枪进行充电。

小结

纯电动汽车,不论是对于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还是用车体验,我们都建议随用随充,浅充浅放比较好

网友A:
应该这么分析吧:一块电池满充满放能循环900次,那么半充半放只能算循环了半次,所以能延长至1800次,同理,1/3充放就能2700次,电池这一生寿命已经注定了,不管怎么充电都不能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这么分析吧:一块电池满充满放能循环900次,那么半充半放只能算循环了半次,所以能延长至1800次,同理 ...

你理解都“次”应该是错误的,电池一个完整循环算一次,半充半放两次算一次。实践已经证明过的浅充浅放确实有利于锂电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