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品胜曲奇小充电宝

楼主(2019-03-29):
品胜曲奇充电宝,内部采用手机电池,估计是为了清库存用,转换出来最多1000多毫安,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不过可以插上那种一块钱的小灯,当小夜灯用用。
拆开看看电路,充放电电路都比较齐全

网友A:
品胜充电宝做工不错,换个大点的电芯,续航能力能提高不少。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电流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品胜充电宝做工不错,换个大点的电芯,续航能力能提高不少。

电路好像过时了,线性充电,和二极管整流升压,插好手机需要按充电宝按钮打开输出。现在的话至少换旧的小米10400,充电升压双向同步整流电路,插好手机大多数能自动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好像过时了,线性充电,和二极管整流升压,插好手机需要按充电宝按钮打开输出。现在的话至少换旧的小 ...

2014年的产品,应该不太适宜充现在的应时手机,充电电流小不说,容量也太小了。这样的充电宝,带点小负载还不错,像楼主说的USB灯。

网友:
这种玩意就是用产能过剩的手机电芯做的